FPGA内部模块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9-12-09):
我想打算使用FPGA同时实现FFT和PCI接口功能,FPGA内部的FFT模块和PCI模块是怎么连接的?中间是否加上Sram模块?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对PCI与FFT都没玩过,不太懂,
要考虑下这二者是否在同一个时钟域内,如果不在,则要通过FIFO或RAM转换,
另外,如果二者的数据速率不一致,也得考虑下如何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