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plify约束文件中clk信号为什么不能设置占空比?

楼主(2009-12-09):
利用scope 窗口给实现添加的sdc约束文件中,加时钟约束时,为什么不能设置duty cycle,如下图。我试过了,双击、单击或右键都不行,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好象不能约束吧

网友(2010-03-03):
你手写sdc文件吧,可以的

网友(2011-10-17):
设置rise at和fall at就可以了,如rise at 0,fall at 5,则Duty cycle=50%;如rise at 0,fall at 6,则Duty cycle=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