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e掉电配置的问题

楼主(2009-12-09):
新做了一块fpga开发板,选用FPGA为XC3S200-PQ208,配置芯片为XCF02S
现将程序烧录入fpga能实现功能,也能将程序烧录入配置芯片,但是掉电后重新
上电,却无法实现功能,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过电保护了吧?你的开关管还管用吧?
程序上的流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