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09-12-09):
各位前辈你们好!小弟才踏入验证行业,想请教个问题!
验证的时候 驱动APB总线读写DUT里的寄存器,
那么我是否要在验证代码里也定义这些寄存器?
为了使两个寄存器同步,除了对APB进行帧听,还有其他方法吗??
谢谢!!!谢谢!!!

网友:
不需要吧。用ral测一下没问题,应该就可以了。主要还是看功能和时序吧。

网友:
完全不懂~~~~~~~

楼主:
毕竟模块里有很多 控制信号 都要依据控制寄存器里面的值 所以有高手能帮忙说明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