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中出现vcsmx_rebuild?

楼主(2009-12-09):
一般仿真不是应该出现vcs_rebuild的吗?现在我仿真一个verilog代码怎么没有出现vcs_rebuild而是出现vcsmx_rebuild,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提示我用了混合语言?比如说verilog和vhdl之间的调用吗?说明一下,我以前尝试着在vcs上仿真自己写的systemc RTL代码?我怀疑是不是这个原因?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应该怎样才能设置回去,我现在连基本的verilog写的代码页无法仿真了!一直提示我说[SVS] 说什么system verilog structure error 说我没有flag什么的!我都没用用过system verilog 啊!真是急死人了!现在连vcs页没法用了!

网友:
看看你是不是编译的时候加了sv相关的命令或者参数了。还是用了lca。我平时用sv出来的就是vcsmx_rebuild。

楼主:
我没有加sv的任何命令,现在我想将回到以前的状态应该怎么办?
现在连verilog代码都编译不了了!
提示说没有flag
这怎么办?

网友:
可以检查命令行,去掉无关的参数。可以参考user_guide

网友:
恩。不懂的命令参数可以参考vcs.pdf。你只编译Verilog的话,就只用必须的一些参数就可以了。另外你检查下是不是include了一些sv的文件。在每个文件里面或者是脚本里面检查一下。

网友(2010-02-10):
发错地方了

网友:
准备下载个200812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也不能rebui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