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下载到芯片里面数据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09-12-09):
最近在做一个试验,使用的是actel的a3p250芯片,管脚定义都没问题,复位信号正常,子模块的输入信号都正常(通过管脚引出),但是子模块的输出信号不对。这个程序使用modelsim后仿真的时候是正确的,但是下载到芯片里面子模块的输出信号就不正常了。想请教一下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或者知道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请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2010-04-18):
是不是擦除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