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基准中PSRR和所用运放的PSRR有关系吗?

楼主(2009-12-10):
同学做了一个带隙基准PSRR60db  而运放的PSRR100db 请问哪个高手能指点一下两者有关系吗

网友:
不明白了,bandgap的环路不就是运放的环路吗 , bandgap的输出VREF就是运放的输出啊,两者的PSRR何来不同?

网友:
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带隙的PSRR跟运放的不一样吧?
首先,有些带隙中,运放的输出就是Vref输出;有些带隙运放的输出跟Vref输出不是一个节点。
其次,即使输出是同一个节点的情况。我们单独研究运放的PSRR时,认为运放的输入端是不受电源影响的,但我们研究带隙的PSRR时,运放的输入端也会收到电源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两者的PSRR应该不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分析有没有错,大家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带隙的PSRR跟运放的不一样吧?
首先,有些带隙中,运放的输出就是Vref输出;有些带隙运放的输出跟Vref输出不是一个节点。
其次,即使输出是同一个节点的情况。我们单独研究运放的PSRR时,认为运 ...
引用 网友B:

你是对的,我搞错了。bandgap  PSRR应该是 △VDD / △VREF , 而运放的PSRR指的是开环状态下(△VOUT / △VIN) / (△VOUT / △VDD)

楼主:
那么怎样提高带隙的PSRR呢????

网友:
增加运放的增益和带宽

网友:
BG 的 PSRR 是很重要的一個參數
尤其用在 LDO

网友:
那两者的关系谁能给大家解释下,最好能有公式推导,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难。
另外带隙基准中运放增益和精度的关系?运放增益怎么选择?大侠们能给指导下吗?

网友:
psrr 指的 是 電路對電源的抗干擾的能力  如果 你設計一個vref 你要的目地當然是 輸入電壓 變化時 vref 的輸出是不變的  所以 跟 op 的 psrr 絕對值是不同 但趨勢效果是一樣 的 也就是op gain 越大psrr 應該越好

楼主:
看了大家回帖 很多人认为带隙的PSRR和运放的gain和psrr有关系 。可以这样说带隙的设计和运放没有多大的关系,可以这样说运放结构越简单,带隙的效果越好,带隙的好坏取决你的补偿方法,而不是运放的gain,psrr,我做了一个带隙本来的运放结构很复杂,现在换成一个简单运放,效果更好。不信的话,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关系不大,和带隙结构有关

网友:
放大器增益大了,速度跟得上,对电源噪声或者信号变化的抑制能力也就提高了

网友(2010-06-04):
运放决定了基准的psrr,运放psrr越大,基准的psrr也就越大;你可以设两个电源,一个对运放,另一个
对基准,只对基准加小信号,而不在运放电源上加信号,这样可以比较出是运放影响,还是基准结构影响

网友:
楼主的思考问题的能力真的很强呢

网友:
几乎没有

网友(2011-07-22):
这个东西真搞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关系

网友(2011-09-05):
到底有木有呢 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全对。。。

网友:
两者都有影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感觉大家都不是很清楚,求教高手

网友(2011-11-14):
模拟的东西要好好琢磨呀

网友(2012-01-11):
低频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
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的???可能??

网友:
假设系统为4级放大器组成,则总PSSR可以近似表示为:
1/PSRR=1/PSRR1+G1/PSRR2+G1*G2/PSRR3+G1*G2*G3/PSRR4
其中G1、G2、G3为1~3级放大器增益;PSRR1~PSRR4为各级放大器的PSRR

网友:
此时的放大器增益不单单指DC gian,应该是与频率的一个函数G(f),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随着频率增加PSRR会下降

网友:
同意 15楼的 看法 ,增大GAIN 只会对基准的PSRR有影响。而且做基准的时候最终的结果还是去看基准的整体PSRR,所以我觉得还是以最终想要的结果为准则(貌似有点跑题了。)

网友(2012-02-27):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bandgap的PSRR是 △VDD / △VREF 啊,这个我没有想明白

网友:
为什么bandgap的PSRR是 △VDD / △VREF 啊,这个我没有想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E:

    会给稳定性带来问题!

网友(2012-05-11):
顶起,希望有更深刻的见解

网友(2014-05-18):
回复 网友B:

   电流模式求和的电压基准,输出的Vref是输出端电阻R两端的电压。那么PSRR=20log(R/(ro+R))   这样是否就与运放的PSRR关系不太呢?

网友:
坐等大家讨论  学习ing

网友(2014-09-13):
这个关系还是挺大的

网友(2015-03-30):
有没有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翻阅的各种资料?求分享  表示现在自己在后从夫这些工作,,不懂啊,好无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也觉得是,不知道有没有确定啊

网友(2018-01-15):
推荐给大家一篇相关论文:A low-voltage CMOS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with improved power supply rej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