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quratusII仿真,能不能观察到里面的reg信号的?

楼主(2009-12-10):
请问在quratusII仿真,能不能观察到里面的reg信号的?

怎么操作呢?我在vwf文件加进去了,但在仿真report里面就没了那个reg信号

昨天试了一个状态机的就可以观察到,但今天的reg 变量就看不到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添加节点的时候好像可以选择吧

楼主:
节点我是可以用nodefiner找到的,不是我自己敲名字进去的,但是到仿真report那里就没了

网友:
特别笨的办法是,将想观察的信号设置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