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测,成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10):
请问中测,成测是什么意思?具体是怎么进行的?除了这两个芯片还要进行哪些测试阶段呢?

网友:
中测是wafer测试,,成测是封装后的测试

网友:
恩,我以前也不清楚,谢谢了

网友:
好多测试啊

网友:
封装后测试一般要关注那些要点,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09-13):
就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对于逻辑部分封装后测试主要是测试在封装过程中产生的对die的损伤,此外还要测pad的功能。
测逻辑部分还是用scan,只不过是从pad上输入和输出信号。
测pad比较理想的方法是模拟实际使用情况的pattern,但是也用加电压测电流的方式。个人感觉这两种方式好点重复,不知道有没有测试工程师解释一下pad是不是有更好的测试方法?

网友(2010-12-07):
对,哪位大侠指导下测试PAD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测试ESD呢?,不知仿真ESD有什么高招?

网友(2011-01-20):
楼上的给出了正解啊

网友:
中策测die,成测测whole chip

网友:
9楼应该是高手呀

网友(2011-03-27):
中测是wafer测试,成测是封装后的测试

网友:
原来如此啊,wafer是还没有引线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