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3的通用寄存器的疑问

楼主(2009-12-10):
我想知道Arm 的R0-R15通用寄存器在硬件上是怎么实现的?

1:片上SRAM上
2:基于硬件的寄存器,比如DFF

各位高手请指教?

网友:
一般直接用D F/F。

网友:
路过,做记号!在看ucos时,对任务调度那块的MSP出栈不是很清楚。怎么没见到R12,R0~R3压进任务堆栈中呀?

网友(2010-05-17):
3# sub3721 硬件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