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低温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09-12-10):
本人在调试buck开关电源的时候,常温和高温稳定,但是低温-40度时候,就不稳定,空载或者满载都是震荡的。电路中用的是TL431和光耦组成的反馈回路,电容用的钽电容,希望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自己先说下看法:怀疑光耦在低温的工作点不对,但是有没人知道光耦在低温的CTR是多少。钽电容在温度低到-40的时候,电容量损耗了多呢。 谢谢

楼主:
常温和高温有很宽的反馈环路的调整度,但是到了低温就振荡,无语了。
求求各位大侠们帮忙啊。。。。
我的饭碗啊,都调了快一个月了。

楼主:
补充下,我用的是双路跟随输出,那么环路的零极点会由于变压器的存在而发生变化吗?功率级用的是隔离型的。

网友:
电感量低温下会不会减小?那样会导致你环路问题

楼主:
应该没那么大的影响啊,而且改变了电路的参数,在低温下就是不行,尤其是空载的时候啊。希望大家都来讨论下,对自己都有好处的,这是实际生产中的很现实的问题。

楼主:
我对低温的钽电容进行了测量基本没变化,所以这个 可能被排除了。

网友:
看来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楼主:
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呵呵。

楼主:
恩,在零下45度左右吧。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model準嗎? 有時 < -20度就不準了...

网友:
能给一个电路图吗,帅哥

网友:
还在关心这个问题吗?如果是的话,先单独检查恒压源和光耦在-40C是不是还工作。还有,你的buck是分立器件搭的?我看过一个nokia的手机充电器,还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
Buck 應用那個chip ?
-40 時,IC MOS Current 較25 或65 時還大.
若沒有補償,易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