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放大器的带宽

楼主(2009-12-10):
请问在boost or buck 电路,误差放大器的带宽(gain=1的那个频率)需要大于工作频率 Fosc的频率吗? 还是仅仅大于环路的那个带宽(fosc/5)呢? 误差放大器的带宽如何取呢? 谢谢了!!!!!!

网友:
个人认为,大于工作频率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增益带宽远小于开关频率的

网友:
肯定要远大于大于环路带宽,我们不能把误差放大器的零极点引入到整个开关系统带宽之内,要不然我们怎么去补偿啊???环路如何稳定?? 如果ERR amp 的带宽元大于系统环路带宽, 那么我们就可以抛开arror amp的对环路影响了。

网友:
好贴,我正在做这个仿真,等验证了回答你,目前我设置的带宽大于工作频率,补偿后稳定性不错。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很对,赞成。

网友(2010-10-14):
5楼正解!

网友:
學習了,剛好做到。

网友:
比较的最终结果是得到直流控制信号!这里讨论增益带宽好像不需要吧!
应该是考虑增益大小与相位裕量问题,增益过大比较灵敏,但更容易过调导致失调!反而不稳。
增益太小可能导致带负载能力会下降(调不过来)!

网友(2010-12-02):
5楼的提法也不见得全面吧?如果是电流模式的BUCK,貌似还要通过EA提供的零极点拓展环路带宽呢

网友(2011-03-22):
5楼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可能呢,误差放大器的带宽直接决定的整个环路的带宽,通常我们把带宽设置在开关频率的1/6处。因为输出电压不仅有直流成分还有很多高频谐波,如果环路的带宽很大时,会将这些高频谐波噪声引入反馈,从而使系统变的不稳定。建议看《精通开关电源》

网友:
仔细看了下题目,估计我看错了,如果是不加补偿网络,当然带宽要远远大于工作频率。5楼正解。。

网友:
嗯!!受益良多

网友(2011-11-20):
五楼正解。
而且随着工作频率的提高,EA的带宽要求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