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ynplify综合Xilinx的core后为什么在Technology view中看不到相应的模块?

楼主(2009-12-10):
我程序中使用了ISE的core generator生成的双口ram,在synlify的工程中综合,对这个core添加了黑盒子(black box)属性,为什么综合完成后在Technology view或者RTL view中都看不到这个core对应的模块?

在chushihua.vhd添加黑盒子属性的代码如下:
component dram IS
port (
  addra: IN std_logic_VECTOR(10 downto 0);
  addrb: IN std_logic_VECTOR(10 downto 0);
  clka: IN std_logic;
  clkb: IN std_logic;
  dina: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dinb: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douta: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doutb: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ena: IN std_logic;
  enb: IN std_logic;
  wea: IN std_logic;
  web: IN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attribute syn_black_box :boolean;
attribute syn_black_box of dram : component is true;

程序中实例化的代码为:
cmem: dram
port map(
          clka =>clk,
    dina =>"0000000000000000",
    addra=>ADDRA,
    douta=>DOA,
    ena  =>ENA,
    wea  =>'0',

    clkb =>clk,
    dinb =>DIB,
    addrb=>ADDRB,
    doutb=>DOB,
    enb  =>ENB,
    web  =>WEB
  );
综合完后没有找到cmem这个模块,如下图所示。

楼主:
在synplify综合后的.edf文件中我找到了如下一段代码:
    (cell dram (cellType GENERIC)
       (view dram_a (viewType NETLIST)
         (interface
           (port (array (rename addra "addra(10:0)") 11) (direction INPUT))
           (port (array (rename addrb "addrb(10:0)") 11) (direction INPUT))
           (port (array (rename dina "dina(15:0)") 16) (direction INPUT))
           (port (array (rename dinb "dinb(15:0)") 16) (direction INPUT))
           (port (array (rename douta "douta(15:0)") 16) (direction OUTPUT))
           (port (array (rename doutb "doutb(15:0)") 16) (direction OUTPUT))
           (port clka (direction INPUT))
           (port clkb (direction INPUT))
           (port ena (direction INPUT))
           (port enb (direction INPUT))
           (port wea (direction INPUT))
           (port web (direction INPUT))
         )
       )
其中dram是我用ISE的coregen生成的双口RAM的名字,也就是说网表文件已经识别了这段代码了,我只是不知道synplify是否已经将这个ISE的IP核作为黑盒子(black box)对待。但不管怎样对待,都应该在Technology view中找到对应的模块图啊,可是没有,有高手能帮忙解释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