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II 布线的话题

楼主(2009-12-10):
有那位高人做过2层板DDRII 800的设计,可否共享一下你的设计心得,或者布线规则;

楼主:
如果有实际的PCB文件就更好了.

网友:
一般芯片的datasheet中都会有详细描述

网友:
没做过,有机会用一下!!!

网友:
基本上有以下几点:
数据线等长布线
信号线等长布线
阻抗调整
与其他信号的间隔

网友:
基本上要兩層版做 DDRII 800
除非 PCB 很空, 很簡單, 不然要達到 PCB layout guide 的要求是很難的
現在 Chip 內部 有 DDR phy 的技術
可降低 PCB layout 的要求

楼主:
据说MTK的TV solution中有用过2层板做到DDRII 800M,有谁见过或者用过,可否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