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除法器不能一个时钟周期得到结果?

楼主(2009-12-10):
最近在把一个CycloneII上的设计移植到Xilinx片子上
发现xilinx生成的除法器IP怎么要N个周期才能得到结果?
Altera的是可选的,最小的一个周期就可以得到结果啊
这相差也太大了吧 没法移植了

网友:
是你还不会用工具吧,朋友,见下图

网友:
clock per division选项难道不是????
要么就是你用modelsim仿真不正确,数错了

楼主:
那个latency的意思是不是每次除法结果要延迟20个周期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使用ISE的时候,发现有两个可以生产乘法器的核,请问该选哪种啊?
谢了。

网友:
又学了一手。。。。。。。

网友(2010-01-09):
一个时钟出一个数没有问题, 我用过, 不过延时肯定不会是一个时钟周期, 跟参与除法的数据位数有关系.
乘法器的话,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在程序中用 * 就可以了, 如果要用核, 可以选用DSP48E来实现(不占slice资源)

网友(2011-04-07):
我想问一下 1# 你的除法器是不是已经弄出来了啊   只有一个时钟延迟输出数据 !
我做的也一样  都是在被除数的位数 + 2 个时钟才输出第一个数据啊

网友(2014-10-23):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教您一下,我最近项目中就是用ipcore生成了一个32bit除以32bit的除法器,radix2,clock per选择的是1,结果在map的时候时间很长过不去,困扰好几天了,不知道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

网友(2015-04-24):
回复 网友A:
ISE是每个时钟周期进行一次除法运算,但是结果要延迟20个周期才出来;而Quartus是延迟一个周期出来。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流水输出。

网友(2015-05-26):
回复 网友B:

LZ搞清楚没??,我也遇到这样问题了,不过是延时 除数位数+3 个周期,才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