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CS后仿SDF Error的问题

楼主(2009-12-10):
问题是:SDF Error: Negitive DELAY ignored.
环境:
1. 工具:VCS Y-2006.06-sp1
2. VHDL (test bench) + verilog (netlist) + SDF
请教高人任何解决上述问题?谢谢!

网友:
检查下你综合的脚本里面的timing约束吧。有延时是负的了。

楼主:
你说的没错,的确有的延时是负的,但是:
1. 负的延时应该是允许的吧,VCSmx guide里有延时的相关负值的说明;
2. 在 verilog(netlist) + SDF 环境中同样有相同的错误,但是增加参数 “+neg_tchk" 和 "-negdelay"后错误可以消除;
3. 但是,在VHDL(test bench) + verilog (netlist) + SDF 环境中,增加参数 ”+neg_tchk"和”-negdelay" 后错误不会消失。

网友(2011-04-25):
上面两位高手,不知道能不能大体介绍一下,用VCS做FPGA后仿的大致流程,小弟是新手。谢谢

网友(2011-11-21):
vcs 命令后加入+neg_tch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