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的Phase noise 能否用PSS+Pnoise 仿真?

楼主(2009-12-10):
为什么? 谢谢

网友:
如果是小数分频的话,理论上就不可以,因为它没有周期稳态(分频比一直在变),如果是整数分频的话,你还得保证你的PFD+CP没有死区,不然,环路会像被打开一样,div输出的相位在乱变,如果这两条都满足的话,你还得保证你的分频比不要太大,不然会跑好久,好久……,所以,还是用matlab或是其它数学计算工具来做频域模型,然后提取各模块的噪声吧。cadence 的noise aware pll design flow也是这样做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见 非常感谢

网友(2010-05-28):
如果是小数分频的话,理论上就不可以,因为它没有周期稳态(分频比一直在变),如果是整数分频的话,你还得保证你的PFD+CP没有死区,不然,环路会像被打开一样,div输出的相位在乱变,如果这两条都满足的话,你还得保 ...
引用 网友A:

好像无论整数还是小数分频,都仿不了吧!

网友:
小数PLL肯定不可以,因为小数PLL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锁定状态!整数PLL仿真也很困难,由于PFD等模块的工作状态,使仿真基本上收敛不了

网友:
整数还是可以的,不过前仿一般比较好调,使得它收敛,后仿比较困难,不单单是时间长……

网友:
整数PLL是可以的,呵呵

楼主(2010-08-09):
回复 网友A:

many thanks

网友(2010-10-22):
回复 网友B:

    thxxxxxxxxxxxxxxxxx

网友(2011-03-31):
回复 网友A:

   good answer

网友(2012-11-07):
不明白,各个部分的噪声提取出来最后放在matalb仿,matlab模型和实际PLL相差有多大?

网友(2016-04-18):
回复 网友B:

    你好 可否共享一份整数PLL闭环phase noise 仿真的教程?pss+pnoise里设置与VCO不同,变化驱动电路后,有一些参数不知道该如何给。谢谢~

网友(2018-03-13):
回复 楼主:

整数是可以的,就是时间比较长

网友:
有没有大佬分相一下仿真教程什么的啊?

网友C(2019-04-29):
整数PLL 跑pss的时候,CLKREF这里报错: V0 is a periodic input signal,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autonomous circuits.

怎么解决呀? CLKREF 怎么加进去呀?

网友(2020-12-08):
引用 网友C:
整数PLL 跑pss的时候,CLKREF这里报错: V0 is a periodic input signal,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auto ...

同问

网友(2022-06-29):
整体PLL仿真应该收敛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