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vmm 库导入到window版本的questa 6.5b

楼主(2009-12-10):
下了vmm-1.1c. 但是不知道怎么load到windows版本的questasim 6.5b?
能不能像在linux 环境中那样写makefile跑test cases?

谢谢!

楼主:
知道的人,出来吼一下

网友:
每个example里有对应的shell或makefile吧

楼主:
有makefile, 但是怎么在windows 下运行? 怎么把vmm导入questa里?

网友:
questasim的编译能成功编译vmm的库吗?
好像questasim对ovm的支持会比较好呢
如果能编译成功的话,就是修改modelsim.ini文件,将编译成功后的路径加进去就可以了
跟加xilinx的库的方法应该是一样的
自己可以去试试看

楼主:
http://www.ovmworld.org/contribu ... or_Questa_&_IUS  这个网站说questa 已经支持vmm了。 以前没有用类似的,是怎么编译的?

楼主:
Title: VMM Kit 1.1c
--------------------------------------------------------------------------------

This kit contains a version of VMM 1.1 that is qualified to run on Questa and
IUS and intended to run on all three simulators. Modifications were needed to
make it SV-compliant and to workaround differences in simulator implementations.

网友:
我试试看,可以的话再来说下

网友:
今天试了下,vmm.sv编译能通过
但是仿真vsim的时候出现error
“vmm_tr_match” emply list
用的测试程序是vmm库文件下的vmm_test文件下的例子

questasim 的版本是6.5d

不知道有没有试过成功的朋友呢?

questasim下面可以写个sim.do的文件
在写个run.bat文件
就可以像makefile那样用了
执行run.bat文件可以编译成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VMM-1.1c从哪里下载的,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http://www.ovmworld.org
这个网站可以下
有在questasim跑成功的麻烦出来喉下阿

网友(2012-04-27):
VMM-1.1c从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