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decimation filter ?

楼主(2009-12-10):
1. 请问什么是decimation filter ?

2. 为何需要他?

3. 有哪位老兄来帮忙解一下decimation filter的工作原理呢?

Thanks you in advance.

网友:
i wanna know also......................

网友:
抽取滤波器
当采用oversampling采样后,采样率被提高,需要抽取来把采样率降到fs

网友:
over sampling data converter

need a decimation filter

to filtered quantization noise

and also do down sampling

for dsp chip caculation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2010-05-26):
明白了,tks

网友(2010-07-01):
我对sigma delta adc的输出做FFT,为什么噪声反而增大了呢,调制器出来的信噪比为110dB。经过低通滤波加downsample后,基带内信噪比只有80dB了,而如果不加downsample,基带内信噪比不变,同时也将带外的衰减了,加了downsample,如何对输出做FFT?

网友:
我个人认为,你的LPF阻带抑制度不够,造成LPF后带外仍存在较高的残余噪声,它们在down sample时被下混叠到了通带内,造成通带噪声增加

9# jiang330226

网友:
谢谢各位讲解,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