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速求用ASTRO做Design set up 出错怎么办?

楼主(2009-12-10):
大家好!
      由于初学ASTRO,现在遇到如下问题,请帮忙解决!
      我的ASTRO的版本是z-2007.03,其中,它verilog to cell 这一项代替了verilog in这一选项。我在成功生成design library和cell后,然后做set up floorplan时,出错,没有出现对话框,并且出现如下提示:
      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s CellId
      can't perform requested operateion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另外,为使大家更好帮我解决问题,我添加几张图片给大家参考!

楼主:
对不起,各位,插入的图片效果很差!

网友(2010-08-17):
库设置正确了吗?

网友(2011-01-10):
怎么没让人回答啊

网友:
1.reference library 没有加对:standard cell library。(需要解决)
2.你的主库使用是4层metal 工艺,但是你的一个reference 库使用的是5层工艺库。(建议解决,特别是对两个工艺如果不一样,区别很大的时候。)

网友:
定,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试一下,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2011-09-27):
你好,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