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MOS管的寄生电容

楼主(2009-12-11):
在电路中,用MOS管接地或者接电源来做电容,请问这种MOS管电容的大小怎么计算呢?
主要是Cox和Cov这两种电容如何计算?在Cadence里用Model Parameters 来查看,
无法找到这两个参数,看仿真文件(比如scs 文件)也找不到这两个参数,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通过Tox计算Cox,公式书上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WLCox

Cox可以根据介电常数和Tox算得

网友:
Cov =cox*W*deltL
Cgs=CoxWL

网友(2014-12-23):
同问,Tox多大,介电常数多大

网友(2015-04-02):
回复 网友B:

    真空介电常数:ε0= 8.854187817×10^-12 F/m
SIO2的相对介电常数为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