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迷糊的电路

楼主(2009-12-11):
DC TO  这是一个升压的电路,但不是很明白它的工作原理,请大虾们帮帮忙。
我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否有问题,图中Q1是怎么工作的,它的作用是什么?我认为它不应该有输出才对啊?

网友:
电路图看不清楚啊

网友:
看不太清楚

网友:
楼上的,点击图片及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
Q1应该是共栅管。

网友:
DC/DC为什么需要用两个电感呢?
Q1是功率P-MOSFET,这么接通是能通的,但没看出来做什么用。

楼主:
现在知道了

P-MOS是保护后面负载用的

网友:
Q1 感觉上可以加快输出电压下降沿,对后端系统的正常工作应该是有好处的。

网友:
觉得应该是作为开关来用,当电压低于一定值时截止,可通过栅极和管子的导通特性来调节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