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失调消除的问题

楼主(2009-12-11):
运放失调消除有两种常用的方法,一种是输入/输出失调存储;一种是斩波调制。对于多级运放的话,能不能多级一起消除失调(例如,三级运放,只在第一级的输入做调制,然后第三级的输出作解调),还是要每一级单独消除?请赐教。

网友:
应该可以一起做的,而且这样做简单

网友:
帮顶~~
顺势再问一下,比较器失调的消除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比较好的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
失调好像相当于低频噪声,所以多级运放的offset可以换算到第一级输入,在第一级输入斩波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第一级的输入斩波调制,在最后一级的输出解调?

网友(2010-01-12):
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2023-05-26):
正常来讲应该就这么做吧,chopper原理就是把有用的信息(信号)通过两次采样搬移到安全频带上,把没用的(噪声/失调)搬移到被滤除频带上滤掉,所以说输入输出接chopper才是最合适的吧。 不知道是否理解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