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三级管

楼主(2009-12-11):
请教一下斑竹,背面印字C3L的放大三级管,6个脚的,只有0603电阻那么大的,请问一下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网友:
没见过,把详细的型号发出来让大家给看看。

楼主:
就是这只管子,只有0603这么小

网友:
三极管应该三脚怎么六脚了?

网友:
S-8112C Series.PDF (329.09 KB , 下载次数: 4 ) 是不是附件中电压调节电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