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里面的analogLib怎么用?

楼主(2009-12-11):
MOS,RES等当然知道怎么用了。可是像CCCS,VCVS,VAM这些器件如何用?
有没有相关的技术文档贴上来?谢谢!

网友:
CCCS和VCVS分别是电流控制电流源和电压控制电压源哈,点开q就可以设置其属性了,应该很容易看懂

网友:
应该直接用就可以了.不行就在里面加入这个库

网友:
还真是直接用,否则就看看cadence的帮助文档

网友:
压控电压源 我也不会用

网友:
VCVS那些我一般是做电路简化模型时用用....

网友:
看帮助文档

网友(2012-05-09):
是一些元件,取出来,看它们的属性应该就会用了,不是大问题。

网友:
有些模型是在简化电路,建立模型时用的。

网友:
通常用处不大,建模仿真时可以用

网友(2014-05-08):
Analog Library Reference  Analoglib中器件介绍

网友(2014-10-08):
VCVS用于单端转差分时怎么用?菜鸟求指点

网友A(2016-04-26):
回复 楼主:

   请问您现在清楚cccs怎么使用了吗,同问!谢谢。

网友(2017-02-14):
链接有用

网友(2018-02-12):
回复 网友B:

   看了文档还是不会,求指教

网友C(2019-08-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cccs说明手册里面说了探针只能是电压源(独立或受控)、电感器、传输线、微带线、N端口和变压器。
在一条支路里面串个0H的电感,然后在cccs的name of voltage source里面填上电感的名字比如L1,那这条支路的电流就能控制cccs的电流了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C:
cccs说明手册里面说了探针只能是电压源(独立或受控)、电感器、传输线、微带线、N端口和变压器。
在一条 ...

谢谢,受教了

网友(2023-01-19):
为什么要用C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