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沟道长度调制系数lamda

楼主(2009-12-11):
请问如果管子的长度L取值为最小尺寸的5倍,10倍,20倍,沟长调制系数lamda一般为多大?

网友:
这个没有定论,通过仿真吧

网友:
可以自己設定....
不過通常都會看製造參數 ex:0.001 or 0.005 =>1 or 5
這樣在轉製造比較方便不會造成自己的困擾,就是找出小數點後的整數

网友:
借此主题请教,如果我设最小沟道长度是0.5um,LAMBDA=0.1,可是如果我其中有一个管子的最小沟道长度写成0.35um了,是不是LAMBDA=0.1就对应上l=0.35um了?当遇到沟道长度为0.5um的时,LAMBDA会变大处理,还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个人的经验,对于.35um的工艺,单从lambda和阈值电压的角度考虑L取5~10 um之间是比较合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L取5um太大了吧?我一般取了2um。请指教

网友C:
单独仿真MOS管,看看不同长度的增益。。
不过其实实际中,Ro与Vds关系很大的。。。对于增益估算就行,用一阶拉米估算没啥意义。。。

网友:
想知道lamda应该不难 我都是仿一个DC,然后对几个不同L的器件print dc operating 找到gds 计算出Rds就能得到对应的lamda

网友(2014-04-28):
为什么90nm库里的NMOS的lamda=0呢?  还有看到一个帖子里提到说L一般选取比最小的大一个到俩个lamda。。。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仿真出来90nm nmos的lamda=0.37296,而pmos的等于0.085.这个值对么

网友(2016-12-15):
怎么计算啊

网友(2017-03-16):
借着这个帖子问个问题。各位大神,为什么Lamda和1/L成正比。在ro不够大的时候,增加W和L可以得到小的Lamda?

网友(2018-12-20):
用这种方式,不同电流下的值好像算出来不一样

网友(2024-01-11):
引用 网友C:
单独仿真MOS管,看看不同长度的增益。。
不过其实实际中,Ro与Vds关系很大的。。。对于增益估算就行,用一 ...

是的,我以前仿真过。

两个n50,vdsat=0.2v ,
当vds=0.25v ,lamda=0.6
当vds=0.4v,lamda=0.13

差别非常的大。导致手算的很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