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降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09-12-11):
请问在综合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去降低功耗啊?
比如加入什么命令或者利用什么软件之类的? 谢谢了。

网友:
具体的设计应该具体分析来着

网友:
用powercompiler就可以

网友:
1.clock gate
2.low power library
3.tools

网友:
用HVt的library,
多电压域,插swich cell ,level shift,实现片内关电,降低工作电压

网友:
dc综合时可以自动插入门控时钟降低功耗
1# rodgers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