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模反馈的问题

楼主(2009-12-11):
要设计一个流水式ADC中的全差分运放,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如何理解共模反馈,哪本书或者资料讲的比较透彻;
2.如何在仿真的时候确定最佳的共模电压点(还没有考虑电容式的CMFB电路)
~~先谢谢大家

网友:
i wanna know also..................

网友:
用联系时间的,好像不好匹配啊,特别是R2R结构。我做了最好是0.05V
不知道其他前辈是否能做到MV级别呢?

网友:
建议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路实现对共模电压的控制,但是开始仿真时,可以用vcvs理想源来控制,这样用spectre正常仿真,等理想共模ok后,换上实际开关电容共模反馈,这种负载小,比较容易设计,并且你是adc,本来就有时钟。gray等人的书上都有介绍

网友(2010-08-26):
说的好  同感

网友(2010-11-16):
希望有能人回答楼主的问题,我也想知道共模反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2016-06-05):
回复 网友A:

   您好:想请教一下用理想VCVS代替SC-CMFB进行全查分运放AC仿真的电路怎么搭建,然后SC-CMFB的电容大小和时钟怎么确定,万分感谢!

网友(2020-04-28):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