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核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12-12):
IP核后仿真出现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不满足的错误,请问各位高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改进?如果需要加时序约束的话,具体怎么实现?Thanks。

网友:
你可以讲clock先降低, 然后将output min 减小

再看看

楼主:
报告的错误 好像是hold time不满足,应该是降低时钟也不行。再有就是用DCM产生的时钟竟然和输入的时钟不是同相位的。

网友:
缩短时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