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ntice Hall 好书:Principles of Wireless Networks: A Unified Approach

楼主(2009-12-13):
Principles of Wireless Networks: A Unified Approach (Prentice Hall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Series)
By Kaveh Pahlavan, Prashant Krishnamurthy

  • Publisher:   Prentice Hall PTR
  • Number Of Pages:   584
  • Publication Date:   2001-12-11
  • ISBN-10 / ASIN:   0130930032
  • ISBN-13 / EAN:   9780130930033

Product Description:

For upper level undergraduat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Telecommunications or Information Science courses that focu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s well as a reference for technician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in the wireless industry.Takes a unified and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introducing the full spectrum of engineering demands across all wireless networks and systems. The book uses examples specifically intended to illustrate the differences in implementing various systems, ranging from cellular voice telephony to wireless Internet access.
A unified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and building any wireless network.
  • A true systems approach to wireless networking
  • Air interference design and network operation
  • Planning, mobility management, radio resources, power management, and security
  • 3G, WLANs, HIPERLAN, WATM, Bluetooth, WPAN, OFDM, UWB, wireless geolocation, and more
This is the first book to present a unified common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and building any contemporary wireless network, voice or data—from PCS to wireless LANs, Bluetooth to IMT-2000 3G. Using extensive practical examples, Kaveh Pahlavan and Prashant Krishnamurthy present a true systems approach, illuminating the principles, commonalities, key differences, and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issues associated with virtually every leading wireless system. Coverage includes:
  • Air interference design: wireless medium characteristics, media access, and an exceptionally thorough discussion of physical layer issues
  • Wireless network operation: planning, mobility management, radio resources, power management, and security
  • Implementation of cellular telephone and mobile data networks based on CDMA, TDMA, and GSM
  • Key wideband local access technologies: IEEE 802.11 WLANs, HIPERLAN, and connection-based voice-oriented WATM
  • Emerging OFDM and Ultrawideband (UWB) technologies
  • Ad hoc networking, Bluetooth, and WPAN
  • Wireless geolocation and indoor positioning techniques and systems
  • The most detailed discussions of channel characteristics and deployment tools available in any book
Whether you're an electrical engineer, telecommunications/networking specialist, or software professional, Principles of Wireless Networks brings together the insights and techniques you need to begin building any wireless system.

Contents:

1. Overview of Wireless Networks.

Introduction.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Wireless Networks. Structure of the Book. Appendix 1A Backbone Networks for Wireless Access. Appendix 1. Summary of Important Standards. Organizations. Questions.
I. PRINCIPLES OF AIR-INTERFACE DESIGN.
2.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ireless Medium.

Introduction. Radio Propagation Mechanisms. Path-Loss Modeling and Signal Coverage. Effects of Multipath and Dopple. Channel Measurement and Modeling Techniques. Simulation of the Radio Channel. Appendix 2A What is dB? Appendix 2B Wired Media. Appendix 2C Path Loss Models. Appendix 2D Wideband Channel Models. Questions. Problems.

3. Physical Layer Alternatives for Wireless Networks.

Introduction. Applied Wireless Transmission Techniques. Short Distance Baseband Transmission. Pulse Transmission. Carrier Modulated Transmission. Traditional Digital Cellular Transmission. Broadband Modems for Higher Speeds. Spread Spectrum Transmissions. High-Speed Modems for Spread Spectrum Technology. Diversity and Smart Receiving Techniques. Comparison of Modulation Schemes. Coding Technique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 Brief Overview of Software Radio. Appendix 3APerformance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Appendix 3BCoding and Correlation. Questions. Problems.

4. Wireless Medium Access Alternatives.

Introduction. Fixed-Assignment Access for Voice-Oriented Networks. Random Access for Data-Oriented Networks. Integration of Voice and Data Traffic. Questions. Problems.

II. PRINCIPLES OF WIRELESS NETWORK OPERATION.

5. Network Planning.

Introduction. Wireless Network Topologies. Cellular Topology. Cell Fundamentals. Signal-to-Interference Ratio Calculation. Capacity Expansion Techniques. Network Planning for CDMA Systems. Questions. Problems.

6. Wireless Network Operation.

Introduction. Mobility Management. Radio Resources and Power Management. Security in Wireless Networks. Appendix 6A The Diffie-Hellman (DH) Key Exchange Protocol. Appendix 6B Nonrepudiation and Digital Signatures. Questions. Problems.

III. WIRELESS WANS.

7. GSM and TDMA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What Is GSM? Mechanisms to Support a Mobile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s in the Infrastructure. Questions. Problems.

8. CDMA Technology, IS-95, and IMT-2000.

Introduction. 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r North American Systems. What Is CDMA? IMT-2000. Questions. Problems.

9. Mobile Data Networks.

Introduction. The Data-Oriented CDPD Network. GPRS and Higher Data Rates. Short Messaging Service in GSM. Mobile Application Protocols. Questions. Problems.

IV. LOCAL BROADBAND AND AD HOC NETWORKS.

10. Introduction to Wireless LANs.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LAN Industry. Evolution of the WLAN Industry. New Interest from Military and Service Providers. A New Explosion of Market and Technology. Wireless Home Networking. Questions. Problems.

11. IEEE 802.11 WLANs.

Introduction. What Is IEEE 802.11? The PHY Layer. MAC Sublayer. MAC Management Sublayer. Questions. Problems.

12. Wireless ATM and HIPERLAN.

Introduction. What Is Wireless ATM? What Is HIPERLAN? HIPERLAN-2. Questions. Problems.

13. Ad Hoc Networking and WPAN.

Introduction. What Is IEEE 802.15 WPAN? What Is HomeRF? What Is Bluetooth? Interference between Bluetooth and 802.11. Questions. Problems.

14. Wireless Geolocation Systems.

Introduction. What Is Wireless Geolocation? Wireless Geolocation System Architecture. Technologies for Wireless Geolocation. Geolocation Standards for E-911 Services. Performance Measures for Geolocation Systems. Questions. Problems.

Acronyms and Abbreviations.

References.

Index.

About the Authors:

KAVEH PAHLAVAN is Professor of ECE and C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Wireless Information Network Studies,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Worcester, MA and International 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Oulu, Finland. He has been a consultant to leading wireless organizations worldwide, including GTE Laboratories, JPL Laboratories, 3COM, Motorola, Honeywell, Nokia, and NTT; and serves as the member of the board of several companies. He has also been a Fellow of the IEEE, a Nokia Fellow, and the first Fulbright-Nokia Fellow.
PRASHANT KRISHNAMURTHY,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as been involved in developing the wireless information systems track for the Master of Telecommunications curriculum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Program there. He chairs the Pittsburgh Chapter of the IEEE Communications Society.

Summary:
perfect dispatch
Rating: 5

My confidence in internet purchases has grown very much if I think
that this book has arrived in Italy, Naples, from so far (San Jose CA).
W Internet!
The book is perfect and so all the transaction.

Ciro

Summary:
Rating: 1

I was waiting for weeks and weeks and finally I did not need the book any more and I canceled the order. Of course, I lost about $20 and never even saw the book! Man was I furious!!!

Summary: An essential guide for telecom engineers
Rating: 4

This book provides one of the most complete and detailed treatments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The coverage is broader than Rappaport's book and contains more detail. This book and the one from Rappaport are essential references to anyone working or doing research in the area.

Principles of Wireless Networks - A Unified Approach.part1.rar

Principles of Wireless Networks - A Unified Approach.part2.rar

Principles of Wireless Networks - A Unified Approach.part3.rar

Principles of Wireless Networks - A Unified Approach.part4.rar

Principles of Wireless Networks - A Unified Approach.part5.rar

Principles of Wireless Networks - A Unified Approach.part6.rar

网友:
灌水浇论坛 灌水浇论坛

网友:
说地方法规环境

网友:
谢谢  文件有点儿大

网友(2010-01-15):
thsks you  a lot

网友(2010-05-04):
无线~~wireless~~
1# lotusky

网友(2010-07-19):
GSM技术规范目录(非常详细)

GSM技术规范目录
F,oo+m)j7v :c9yZh"ux3jE9K
xK1nK8uC X\

,Y*m(u^0Dby:? **              GSM 01系列:  概述:mw'k)g v
b9xb?1F(u,j0MH:g
GSM 01.02                                 概述
b g wg?C,f%u 8UZW$@;W9^(Z(l^
GSM 01.04                                 缩略语?m+B8?3{(@E%V)`w4n
x!T3lkp k]3b
GSM 01.48                                 基于ISDN的DECT/GSM互连; 可行性研究
/Yv$Y h!MQA
`KCDk9w!g'OW
F ^8e2~7V,O0OhB
4i'b@tFkn/f4J:b **             GSM 02系列:  业务方面T]V j5LN%r4{f2Fm H
@"NPkTHdWf.W
GSM 02.01(prETS 300 500)        GSM PLMN 支持的通讯业务原理wQz[rY`V n

4aE rVc(O z Fv GSM 02.02(prETS 300 501)        GSM PLMN 支持的承载业务
Yu)m7VO8H*i2G{{ $Z7J#K5l1c;hj#b$W
GSM 02.02(prETS 300 904)(p2+)
R'R:k9J;y1\7]
(K)D-b"Yf#e S GSM 02.03(prETS 300 502)        GSM PLMN 支持的电信业务
:g"~ Q Nbq!r5G M }B z
yyvmh Y)p7^:W'K GSM 02.03(prETS 300 905)(p2+)
u#c0P0bq8M
%pV*xVKvO-O?O a GSM 02.04(prETS 300 503)        补充业务概述q_`6fo$HsJ@

Dj M(` A8t GSM 02.04(prETS 300 918)(p2+)
P~+Vj3rfa,gK M;n5se/O
GSM 02.06(prETS 300 504)        移动台的类型
:I.qPG HD%Q8[f9S
gK+qR4Q.}G Om GSM 02.06(prETS 300 919)s$m&B-j}D ]h

T1N qM|4?+\ K GSM 02.07(prETS 300 505)        移动台的性能
X\:W1^"]2} @{b m&X3f
GSM 02.07(prETS 300 906)(p2+)F._-?'~)_:W
l[\a&k
GSM 02.08                                 业务质量
S\zaIg
e L'A2g.ElR`I GSM 02.09(prETS 300 506)        安全方面7T(G1? @@z a8zivI
J3v+wF/}tW
GSM 02.09(prETS 300 920) (p2+)4DXgni:yS

/Utxgj&CA GSM 02.10                                 业务的可接入性
*x8buY a2C$v1g,Q
p)M]5aTs'|EU GSM 02.11(prETS 300 507)        业务可行性4g u1c |6qt R
PE.x k,BN]
GSM 02.11(prETS 300 921) (p2+)
+X$|O;wk;A6B I
l/{K#D$b!A d!@"O GSM 02.16(prETS 300 508)        国际移动台设备识别号
B g9Js2X3MY #JdXn#F
GSM 02.17(prETS 300 509)        用户识别模块的功能特性
#w&RJE0~#tV*|1B-H
F#N c"v@B GSM 02.17(prETS 300 922) (p2+)$_J,p _#},l-Y!bm

fP zg0T+j GSM 02.22                                 GSM移动设备的特别化
q&HfUu X T0_
oP S:R PF~D1E.a'`I GSM 02.24(prETS 300 510)        收费通告信息的说明"va$z\'D5f
[A5u"R1]
GSM 02.24(prETS 300 923) (p2+)
jo'q vG 9jBl`*^ i
GSM 02.30(prETS 300 511)        移动台的人机接口@k`xQ

v#j*p}q:R5_s:{z GSM 02.30(prETS 300 907)(p2+)
|K_G1\:d Xc!J(` 5`ZBK#kj-@8PI@
GSM 02.34                                 高速数据电路交换(第一期)
Xgpy${ gn"A kk,zin c `
GSM 02.40(prETS 300 512)        呼叫进程指示的过程
qR$Tcj9in(M;s Tj
4Vq @%`1_S7y0uj GSM 02.41(prETS 300 513)        由运行者决定的闭锁
VQ ` XS
&T$]"Xk9H9I(GG-vp GSM 02.42                                 网络识别和时间域(第一期)
^2Q&J1~f"l-Y ~
yd*p4ft-N)v? GSM 02.63                                 信令信道业务的打包数据(第一期)0^$E'@AtdU9j
_'\v5vkx!o u
GSM 02.67                                 增强的多级优先业务(第一期)J%} I$Ot

Z q.FS8BhjB GSM 02.67(prETS 300 924)(p2+)}SS|W

"~%@[2e| GSM 02.68                                 语音群呼业务(第一期)Hf_@o/ew!m'x

_b,B `Q Yq;Q GSM 02.68(prETS 300 925)(p2+)
[|V8u aN;B 2_A ~8L5g1{%e3h
GSM 02.69                                 语音广播业务(第一期)
,JuO3m(m 2f2Nz/Y Z-JkPbP
GSM 02.69(prETS 300 926)(p2+)
R,Ti2Y9mQ7je
-l6[dMdU,M T@ GSM 02.72                                 呼叫转移业务种类(第一期)
^ Fq[$hj$Rg Ut4N]X&Mp.ndc8G
GSM 02.78                                 移动网络增强逻辑的用户化(第一期)R4RImd$Psus'Vr eNQ
&b1a9N8U6p#Q
GSM 02.79                                 最佳路由支持(第一期)I3mEY h7v

vZrXZ.jc!l GSM 02.81(prETS 300 514)        线路识别补充业务(第一期)*~R`V RP

)t3c`#k{f GSM 02.82(prETS 300 515)        呼叫前转补充业务(第一期)
j0D8p"^v s;r.r
"H}+i;oup8d GSM 02.83(prETS 300 516)        呼叫等待和呼叫保持补充业务(第一期)zO9Q#mr,C I8p*{
Rv-A[*Y p
GSM 02.84(prETS 300 517)        多方通话补充业务(第一期)'D O%YA4^?rp

s9D{ D N%rn$Nf GSM 02.85(prETS 300 518)        闭合用户群补充业务(第一期)
^;UOKd+H8jo
%q6b[ ]9?:|M$f GSM 02.86(prETS 300 519)        计费提示补充业务(第一期)N)p!?8R{?9w$J R

,k(|4nGFr0C3N GSM 02.87                                 用户间信令(第一期)bG$Uj qnQ'Z
WL-A!?4]#a o
GSM 02.88(prETS 300 520)        呼叫闭锁补充业务(第一期)
V AL8Kz9FG bI}p+_B7Gr3x[ @
GSM 02.90(prETS 300 625)        未组织的补充业务数据(第一期)
A1]']!V{%S2Wd
HL m(}p&ms G.b/Z GSM 02.91                                 明确的呼叫转移6x%eID"O s.HmFx8M

uhLu^5}s GSM 02.93                                 对忙用户呼叫的完成(第一期)
y:^0Lq7VksL_ XP'D#j _n S
GSM 02.95                                 对个人号码计划的支持(第一期)
@|4EuKa w d#[(c)I0i]J
GSM 02.97                                 多用户描述(第一期)
"u.A{l(A ;{+B$yT e@
(d/ty9~.b
:s AM3Mz7e*Z/O P*[
**           GSM 03系列:  网络方面
DH(MA'vL'KT5^ bqD1p){r
GSM 03.01(prETS 300 521)        网络功能 q?4\{_)kwT:U2Q0Ul

1zn YPN\ u"SGK,o1P GSM 03.02(prETS 300 522)        网络结构
} X:AF^u
Nl$A4[f yyo GSM 03.03(prETS 300 523)        编号、寻址及识别_vczp8|.y#{-X.E
fC _ R#V
GSM 03.03(prETS 300 927)(p2+)
%}|8[3QsI6S1\N3H
&x[@!pS GSM 03.04(prETS 300 524)        向移动台呼叫的路由所需的信令1DV'u$w'J-i
?h#i+{Gq/p
GSM 03.05                                 技术性能目标%@H0zF4N ccL+b
mr%V |#t*P'] I9`2x2f
GSM 03.07(prETS 300 525)        重建过程
_ H1Q-sR Sp0f_"\ Pc7a
GSM 03.08(prETS 300 526)        用户数据的组织
3jU1Wg0l3h+F:u Z `-P E+I3a#Hq
GSM 03.09(prETS 300 527)        信道切换过程F2[m{3@1XZ

)} u?,o/R3q GSM 03.10(prETS 300 528)        GSM PLMN 的连接形式CRP)_%L_

J9K;Q_8bWbB z GSM 03.11(prETS 300 529)        补充业务的技术实现
0r"kkn&vK.p6ol
J1`y5Ux u~pK+S GSM 03.11(prETS 300 928)(p2+)
#b QN0_)E&K b(M2E"^A3Q&C?\*f)_
GSM 03.12(prETS 300 530)        位置登记过程
(YF i$Ry B,gRR1_2?4Qv1X4nx1z
GSM 03.13(prETS 300 531)        GSM 系统中的不连续接收
B Z#^wM{bvM U 7Jkn*k4V
GSM 03.14(prETS 300 532)        GSM 系统对双音多频信号的支持
@bzz5x%Q0?*D~6r
E(hm%iF5Wbp+z GSM 03.15(prETS 300 533)        运行者决定闭锁的技术实现
1Sb4k+qh t3i
0Y,Y^9Wq0Dy/b~ GSM 03.16(prETS 300 629)        用户数据管理(第二期)
2w8i9loCs3Ek 0p4QQC#m&[
GSM 03.20(prETS 300 534)        与安全有关的网络功能
v9v6rp i`5bl7zy
U5x+h(u PS GSM 03.20(prETS 300 929) (p2+)
!Z;h A"[(l7LKy z%Z
#^bx;NzPD._` GSM 03.22(prETS 300 535)        在空闲模式下与移动基站有关的功能[nwLw`

`b?,hGtT(u GSM 03.22(prETS 300 930) (p2+)&C_$kQ:B!OW e
0y5In dJB7v
GSM 03.30                                 无线的网络规划
)Z\ ikj4`l$[ ?]b d6R8u
GSM 03.38(prETS 300 628)        字母和语言
1B}c_7Sv} j0V*Q
SZK `n4x`X,M GSM 03.38(prETS 300 900)(p2+)["e6C P2H g
/@ A1?*u+Dm3V a1}
GSM 03.40(prETS 300 536)        点对点短消息业务的技术实现
X6O4\/~d{b irA0x0Wj%M4SWX
GSM 03.40(prETS 300 901)(p2+)     {B\{;V

,y(H!SKi;J.q4d GSM 03.41(prETS 300 537)        小区广播短消息业务的技术实现
1yR(P9zz"q/lsC3c
0gd+n?]+`*q"[1nq$| GSM 03.41(prETS 300 902)(p2+)IOK:}S,h
;A7^/?.y3hg
GSM 03.43                                 对可视图文的支持
q:O^H M \a!\2\u`kCL:?n
GSM 03.44                                 GSM PLMN 对智能用户电报的支持P?Sn4me
:`v]'_qj
GSM 03.45(prETS 300 538)        透明三类传真的技术实现3B-tS6s6bN*P5e

M9[oF/MT GSM 03.45(prETS 300 931) (p2+)_`!F8Y7m

w"T-V!M)p$lG { GSM 03.46(prETS 300 539)        非透明三类传真的技术实现 A j!z#QG8o8lrX?

&I"I,yP1a1s#f1a.x GSM 03.47                                 业务中心和移动业务交换中心互连规程举例
9_2_e/L Hf5M _@'I%m-['u
4i? B/i$yG_sD GSM 03.49                                       小区广播中心与移动业务交换中心互连规程举例f q/w^5hf:?M7_Z

8L"F6CI@U"T8X GSM 03.50(prETS 300 540)        GSM PLMN 系统中电话业务的传输规划av:[-y1|S*XQ
b@2ySN*~l
GSM 03.50(prETS 300 903)(p2+)
+CW'\Ab]1Uzq^ g dJ tY&m UO ~
GSM 03.63                                 信令信道业务的打包数据(第二期)
q3b0C X&bbtg
iDp e7J"Vr GSM 03.67                                 增强的多级优先业务(第二期)*|X6y+v*v5i5W%k
+o"qUJ$~
GSM 03.67(prETS 300 932)(p2+)
sz1`*z YW9R-?j)@o
,G1Ky L_,u0DD+[5I GSM 03.68                                 语音群呼业务(第二期) i&F`$yQY2Y
V6A\3o!C M#q0ei(P"C
GSM 03.68(prETS 300 933)(p2+)
/}oVHAU4{:G x)C D1n4a;{^ B]'[
GSM 03.69                                 语音广播业务(第二期)
"Q~l~4]q@%N]
+Dnc7L'L[mlP GSM 03.69(prETS 300 934)(p2+)"s+v9{Uu'X%K

(vAa+QI D@ GSM 03.70(prETS 300 541)        与公共数据网和PLMN之间的呼叫路由
0t m!w%~x)A3y
+i3]ud$Qu GSM 03.81(prETS 300 542)        线路识别补充业务(第二期)
8G_)qYSWSl;|Z
(f$yPfmOy GSM 03.82(prETS 300 543)        呼叫前转补充业务(第二期)]\ @q$\0A-U;X4j'PdPz
3pMo }JR;]/{
GSM 03.83(prETS 300 544)        呼叫等待和呼叫保持补充业务(第二期)\,B?syew}

GJj JRc Dj r%^ GSM 03.84(prETS 300 545)        多方通话补充业务(第二期)udR4_*o&B#F
M8RMW#n"@:y
GSM 03.85(prETS 300 546)        闭合用户群补充业务(第二期){8]2i;EJ6V2V
6i/`@3D3{?N
GSM 03.86(prETS 300 547)        计费提示补充业务(第二期)c'\6b b,}F~7wtRd8j
:TD!e9I#s
GSM 03.86(prETS 300 935)
b"wb {&J%V@9as`
W*L*d q |Bp9v$l GSM 03.88(prETS 300 548)        呼叫闭锁补充业务(第二期)Wg^(}1_S$koV }Bai
D9ThMBE \ F
GSM 03.90(prETS 300 549)        非结构补充业务的运行(第二期)KOwBwFmlVx y5d
i;U6gs'@1j.Zz
GSM 03.91                                 明确的呼叫转移补充业务(第二期)`7d#P5WNWm,S
8~[Zw NQW3s
8a ~5OF&]z_

O9D_XE ***       GSM 04系列:MS-BS接口和规范(空中接口第2/3层)
mQt,PMxl v [K|FS
GSM 04.01(prETS 300 550)        移动台与基站系统接口的概要和原理
V!eS?&su$@/MW
Z;xo%q7[u GSM 04.02(prETS 300 551)        GSM PLMN 接入的参考配置e3d(K_3dOg'hQ[
*L-n8k3{w;M,n#Ae_r
GSM 04.03(prETS 300 552)             移动台与基站系统接口的信道结构和接入能力
n0d*D|&^}ixS
HVqI/Gv GSM 04.04(prETS 300 553)        第一层的总要求NV,o_4X'pb I)}9wn
MxnR3}IiH
GSM 04.04(prETS 300 936) (p2+)0M}/Z8Z,y|4W$hL!_7?

s&[]]+b6j yr.{p GSM 04.05(prETS 300 554)        数据链路层概念
EB_7Dc
(a zn6U'c%i UV7M.O6I GSM 04.05(prETS 300 937) (p2+)
2A/UPL RBmdN ni
&[[&B$O6vlfr GSM 04.06(prETS 300 555)        移动台与基站系统接口的数据链路层规范kc.?yEf(lXx*e

B*O1AZ#g]t,S;QB4G!g4L GSM 04.06(prETS 300 938) (p2+)
!ry*SF&e@ }A
/[[;cX&x GSM 04.07(prETS 300 556)        无线接口信令第三层概述
#P?8s;[&M9sv
1IpQ ?xi(s3t GSM 04.07(prETS 300 939) (p2+)!J ^&B Y$C sGR

J;IW*calL GSM 04.08(prETS 300 557)        无线接口信令第三层规范
%o/\d)hw-n
n D~w;G3F G/a GSM 04.08(prETS 300 940)(p2+)
!_!^*E$b#[4Q ~ _V/Fko:?V8V,t
GSM 04.10(prETS 300 558)        无线接口第三层有关补充业务规范的描述C O)I.L[(b+U;isc;Kz

j$tk Hp,j|j GSM 04.10(prETS 300 941) (p2+) DLA:V7h

Z'yc?7G3b@I T GSM 04.11(prETS 300 559)        无线接口对点对点短消息业务的支持l$C#OEQ+@%}H2w

Y\4TH~(PB GSM 04.11(prETS 300 942)(p2+)0I4Ja6}tK]
1p6N&m~]Z4D
GSM 04.12(prETS 300 560)        无线接口对小区广播短消息业务的支持
r#{8kcMb2tG
lji P1O y k GSM 04.12(prETS 300 943)(p2+)M^w4R?'I

/R4uC:E'h@ Q GSM 04.13(prETS 300 561)        无线接口的性能要求N-mz7T DX

oY?"l]5B*lhe cco GSM 04.13(prETS 300 944)(p2+)A2P YO!zX

4LC3Vq aQC'[ GSM 04.21(prETS 300 562)        移动台与基站系统接口的速率适配 p&mpm4~u8?Y

"K0M j#oUm'dN GSM 04.21(prETS 300 945) (p2+)
i/`I3qRT#lsU@ 4oW7j)H$Rv#}X
GSM 04.22(prETS 300 563)             移动台与基站系统接口和基站系统与移动交换中心的无线链路规程"e,Nb~:g

2j!f&u_^{i|zf GSM 04.22(prETS 300 946)(p2+)
p3e nT7m`|-d}.@i *Iy[&~"M1x
GSM 04.63                                 信令信道业务的打包数据(第三期)4x(s%m6KC@R(n
1tz3|i[ ~_0?
GSM 04.67(prETS 300 947)(p2+)增强的多级优先业务(第三期)
iC2TP:d2@ \S7b uT#Kx&o \)y
GSM 04.68(prETS 300 948)(p2+)群呼控制规范(第三期)u3m7k6Zfk1|
)_8s.FH"g'se t
GSM 04.69(prETS 300 949)(p2+)广播呼叫控制规范(第三期)
eP-j&\-i JT H ${J9\YY*o#e"Q)^9^1h?M
GSM 04.80(prETS 300 564)             补充业务规范中无线接口第三层的格式和编码
9ci)F7Q"i `C
1\4t8a'\+gD4U GSM 04.80(prETS 300 950)(p2+)Xh@z~)YX
^,o1Z*B"Uy
GSM 04.81(prETS 300 565)        线路识别补充业务(第三期)2V!f)LAJo
?Gw6|3@6v
GSM 04.81(prETS 300 951)(p2+)B0hz@*U f7C pa |

n8P Zj"|4Vr-`r GSM 04.82(prETS 300 566)        呼叫前转补充业务(第三期)
)RAS v8\ 1Re8o,J;^-H ]
GSM 04.82(prETS 300 952)(p2+)
1U.`5q a#xoRT "uq/R3M Y.w#w*]
GSM 04.83(prETS 300 567)        呼叫等待和呼叫保持补充业务(第三期)
g2mvX'M1F^
I.n4W8_0N_a GSM 04.83(prETS 300 953)(p2+)
"t%a*VU ?|v2l6T 'QDSo@
GSM 04.84(prETS 300 568)        多方通话补充业务(第三期)
-r2[Zd*v)y&qo.g&Jo bI V Q3Tb `8h)]%N/j
GSM 04.84(prETS 300 954)(p2+);]F6z1wL*cZ!B

0}D*ze7I4L3S GSM 04.85(prETS 300 569)        闭合用户群补充业务(第三期)In;~5P9L
_#uMU;{3q1}m)b
GSM 04.86(prETS 300 570)        计费提示补充业务(第三期)
(zfK}j \ 6M`!_:\X9_{;pd-F
GSM 04.86(prETS 300 955)(p2+)
}5E(YGT[%bu9k8ah
p3ox5{OA1f GSM 04.88(prETS 300 571)        呼叫闭锁补充业务(第三期)
V^/v j)c ub~
&p9ms"q.b5]-Z pUKFc GSM 04.88(prETS 300 956)(p2+) x(n%q~ Su)Zu
Oc#v?&W
GSM 04.90(prETS 300 572)        非结构补充业务的运行(第三期)
+~)Sc bfN{1M
J.Ty#C7P/z1@#N GSM 04.90(prETS 300 957)(p2+)'Z so[BK PX

]m4d%Z)JE GSM 04.91                                 明确的呼叫转移补充业务(第三期)4]3L3|];zl4y(P @oV]
GM}L*m/F8f
GSM 04.91(prETS 300 958)(p2+)1ON uJ9g

0Q(}'R2NRbE2b6N **   GSM 05系列:  无线路径上的物理层(空中接口第一层)
OW)T&m/Vl S
$Oj`:HCfS/J GSM 05.01(prETS 300 573)        无线通道物理层概念aL]D(jVa!VW&g

U:r:O2aP[+w f"{6US GSM 05.02(prETS 300 574)        无线通道的复用和多址方式
X)hhE&l:\ BK
(yU Q0j qJ GSM 05.02(prETS 300 908)(p2+)}F U\/QJ
7f2v\CS8U!`4U
GSM 05.03(prETS 300 575)        信道编码
n`U)yBsjx&] (~7_2WFpt
GSM 05.03(prETS 300 909)(p2+)
q3K\_Rt"m
E r!h _E,V GSM 05.04(prETS 300 576)        调制(l)J ga%pHzt

Z_;C7\](G,c GSM 05.04(prETS 300 959) (p2+)UP#r x ~+bbo\7?A
3JY#e5zV!t,v4h{
GSM 05.05(prETS 300 577)        无线发送和接收
rBU6vj4Yu .PI9Xo_@1p
GSM 05.05(prETS 300 910)(p2+)n0rs k'BaP v6]i4^

*Z.d2oD_!|C GSM 05.08(prETS 300 578)        无线分系统的链路控制
+q2W8].HW0B@n 8br+eUdf
GSM 05.08(prETS 300 911)(p2+)gD} }%`QKo

%N+k9uo`{{@c(hd"L GSM 05.10(prETS 300 579)        无线分系统的同步1n3k1|/i*X@0M9j r

;_3L#~'T@^\ GSM 05.10(prETS 300 912)(p2+) ^ FU)y7_!Wm.b
Qv5}U._&J
GSM 05.90                                       GSM 对电磁兼容的考虑NDW.L8["k(r
Ev hz1a;Z^

M/d`$Wj 0y$u,s;YSQn9HZ
**         GSM 06系列:  话音编码规范.b0Ej!t^.^

7yq7f6x+Y4y3W$? GSM 06.01(prETS 300 580-1)     全速率话音处理功能
Q&pr/Q;D"X7_2k ,h{ Hs4? ]$f(H-]}9}
GSM 06.01(prETS 300 960) (p2+)6i(N*t]wD

M"uLO E8d GSM 06.02(prETS 300 581-1)     半速率话音处理功能
^7HB0W*n2Vb8A -N'u5j7i8|7wj5t x
GSM 06.02(prETS 300 966) (p2+)Az9GZ/A

q?'r,F9q&uw.v(? GSM 06.06(prETS 300 581-7)     半速率话音C代码
D%kd:bu5Q4j
-S` s&L-Y-Jn GSM 06.06(prETS 300 967) (p2+)1Oi iL6Q+r ]z

(Cms'H:wH GSM 06.07(prETS 300 581-8)     半速率话音测试序列
,y:t&j J8can,P7P5}
n8W0B$J0M9Pf(Q GSM 06.07(prETS 300 968) (p2+)B4NB]7w2qM+U7j

,g UG'Uw;O GSM 06.10(prETS 300 580-2)     全速率话音的码型变换
:`3CR&K;DC
/R;p1T7H5j3Z9bs$Kd/@%~ GSM 06.10(prETS 300 961) (p2+)dG Z/j#p MR'K$E

g?3owBil:Kp GSM 06.11(prETS 300 580-3)     全速率电话信道失落帧的替换和抑制.u4\KK8g}
9Q!g3J1d&WIy
GSM 06.11(prETS 300 962) (p2+) N{$f3g(DA]
,}:f2_.f]4f@ eb
GSM 06.12(prETS 300 580-4)     全速率电话业务信道的柔和噪声Q VdN0h Y~j!p*}

n:koI7`'C GSM 06.12(prETS 300 963) (p2+)
0x| W hp)x&[t\ 'cI2l*Yoh!Y9_)C
GSM 06.20(prETS 300 581-2)     半速率话音的码型变换q*Hc?&R } e*k

6U"xj"Gsq{ GSM 06.20(prETS 300 969) (p2+)
_"gsq;eI}
5t^ ?]4R\u GSM 06.21(prETS 300 581-3)     半速率电话信道失落帧的替换和抑制
!S:AJ Rux ~%a
9D5[Kg*b GSM 06.21(prETS 300 970) (p2+)6x,XD a@)MS

,m*FpI O)_K GSM 06.22(prETS 300 581-4)     半速率电话业务信道的柔和噪声 U i'M0q
L"hEdl
GSM 06.22(prETS 300 971) (p2+)
,z$T0f_X 6Y o/fF&pVU
GSM 06.31(prETS 300 580-5)     全速率电话业务信道的不连续发射
lTD { ~'r
)YAu L4d$b GSM 06.31(prETS 300 964) (p2+)
[JP A ]3E?8l (]*c'DF_E z
GSM 06.32(prETS 300 580-6)     话音活性检测^^ R+gO)H"]A@
*YwIP,oe"rh
GSM 06.32(prETS 300 965) (p2+).i [-n"Rx4b

\FPE7\;])GQzuEg GSM 06.41(prETS 300 581-5)     半速率电话业务信道的不连续发射1S^.va5DXUY5t
GY/s9q&tFv/@
GSM 06.41(prETS 300 972) (p2+)4cdR2@aQ5V
$G;z3`JD[
GSM 06.42(prETS 300 581-6)     半速率电话业务信道的话音活性检测;FcTo2gCK

7P ?Ll:i| Vt8@ GSM 06.42(prETS 300 973) (p2+)U6uXI9t"_(J*y!p zO

Q&`F0em)`\A GSM 06.51(prETS 300 723)        增强全速率话音处理`]R;C*V4n`

(gfq"\_ g@#u GSM 06.53(prETS 300 724)        增强全速率话音处理C代码HvV2F^8X^dszc

1L%}$^j6]T GSM 06.54(prETS 300 725)        增强全速率测试序列
/QI J+UeV:b4F5OJ |3Y~{i,W
GSM 06.60(prETS 300 726)        增强全速率码型变换
.Ai Xs1p X gS9[a1B@W
GSM 06.61(prETS 300 727)        增强全速率电话信道失落帧的替换和抑制
kF%y5J^X*F;\
l H|C y3Ku9X GSM 06.62(prETS 300 728)        增强全速率电话业务信道的柔和噪声
],?a5S V$bF }%K5p)T G C.MI
GSM 06.81(prETS 300 729)        增强全速率电话业务信道的不连续发射p7\ ^c}

+U|Y_:],~#?L GSM 06.82(prETS 300 730)        增强全速率电话业务信道的话音活性检测
8e:ZeKs|2M7b vj5|:eM6xT
-DQ2]&NP*]9T2q X
*^e-x^-XkP
**     GSM 07系列:  对移动台的终端适配
#SMK(u$P1N8N:` !Bm6N\D7S3h
GSM 07.01(prETS 300 582)        移动台的终端适配功能概述
"U?M(e!R)Z{'n\ q&u?wO'QPa
GSM 07.01(prETS 300 913)(p2+)8]9o[*P:q%xdw'F~_
_+fF qK2_
GSM 07.02(prETS 300 583)        异步承载业务的终端适配功能w.LH8k/layd4h
y+zSbiQvss
GSM 07.02(prETS 300 914)(p2+)8q$F9W5NV_.C6P

u!EG+t%u%u~Z.qg GSM 07.03(prETS 300 584)        同步承载业务的终端适配功能
9[ k`G`1i;Cz0I+b rnY*\/~ H.[D
GSM 07.03(prETS 300 915)(p2+)O9Mt*uc7eU

)l-u*E#`6a^)O]P GSM 07.05(prETS 300 585)             短消息业务和小区广播业务数字终端设备和数字电路终端设备之间的接口
s3Vo1?{,Cg+K1J +k8S;T2@/kO
GSM 07.06(prETS 300 586)             移动台配置移动终端时,数字终端设备与数字电路终端设备之间V系列接口
}:Ol%Zr!yb]K3@
2n W {W9]9|l,DzZ[ GSM 07.07(prETS 300 642)        GSM移动设备的AT命令集7xup0?l+f#f2t

X@-hMPMq GSM 07.07(prETS 300 916)(p2+)
?2xQJfE.^6B
3}:Jt7J2H Y-j@ fD GSM 07.08(prETS 300 917)(p2+)GSM应用程序接口
p1tS,Er{
-r4\8]@9_| z.V2N
8P"FH({ RaoD
DQG#@.M)Ox;} **   GSM 08系列:  BS-MSC接口(A和Abis接口)
OgF m,L&J$\*xL8`'}
&EP,p8g[0} p$h GSM 08.01(prETS 300 587-1)     基站系统与移动交换系统接口概述$chwE"}.}'h*J%q
I4o| JV!Mj
GSM 08.02(prETS 300 587-2)     基站系统与移动交换系统接口原理,X Xj^ ~ F
n]*e]X:a@/H&`
GSM 08.04(prETS 300 588)        基站系统与移动交换系统接口第一层规范,Emw[i8sc6J Qv&g
{LoM:~!}v8P h
GSM 08.06(prETS 300 589)             基站系统与移动交换系统接口信令的传送机理!DxT-o/|__nH

*z;W&\(\3O'qWx GSM 08.08(prETS 300 590)        基站系统与移动交换系统接口第三层规范
P1lWbc/n^ {E ]XLJY
GSM 08.20(prETS 300 591)        基站系统与移动交换系统接口速率适配tcO.k/v5C

J Ke,Lb Q+YO o| GSM 08.51(prETS 300 592)        基站控制器与基站收发信机接口概述\T}S v

:n5fYmD AZce GSM 08.52(prETS 300 593)        基站控制器与基站收发信机接口原理R;f9T%cO0n)C-a

!qW \9VG1X'D X GSM 08.54(prETS 300 594)             基站控制器与基站收发信机接口第一层结构和物理电路"J4f8T!ZH}#G
6N ]$BDz-h%tD(X1t
GSM 08.56(prETS 300 595)        基站控制器与基站收发信机接口第二层规范J^T q;a

"Z)E's3Z+y!Ty3L2B GSM 08.58(prETS 300 596)        基站控制器与基站收发信机接口第三层规范TM*W d$S'F^3{

e'_1BCE GSM 08.60(prETS 300 597)        远端码型变换器和速率适配器的带内控制Y"RV7ql0_$q(BBl
m4fi]C8x
GSM 08.60(prETS 300 737)(p2+)      `zy\ jMA5E

dXj2^+Rd~d GSM 08.61(prETS 300 598)             半速率远端码型变换器和速率适配器的带内控制
5ovG9cI6l)vDA
ad-Rn%N!JO GSM 08.61(prETS 300 979)(p2+)%s-B'Sj4{L*`'c?

;P5\ s0})gn2lfx2[+f %Q k'w+k3P{

,?3|T@9o/Ni **              GSM 09系列:网络互连K3aY+\BF

;^ W`)V(N$\ GSM 09.01                                       网络间互连的一般状况W%x^ w,v}|U,\V

8uS-{7C$] z?;R GSM 09.02(prETS 300 599)        移动应用部分的规范4o5vKS} D/l

?Dwg)\2\ GSM 09.02(prETS 300 974)(p2+)
g9oA U&s/T,v Pe pG_OW%zr"dh
GSM 09.03(prETS 300 600)        与ISDN/PLMN/PSTN互连对信令的要求
9X7a3Wf&zB s,e*~ g'V9Ngx;Uc%v a
GSM 09.04(prETS 300 601)        PLMN与CSPDN的互连
^%Z1ZwKX0gY7T
#qPl/C j]?}q GSM 09.05(prETS 300 602)        PLMN以PAD接入方式与PSPDN的互连!B3g5M9a5k
;IbX-I@h&q-WPH
GSM 09.06(prETS 300 603)             PLMN与PSPDN/ISDN为支持分组交换数字传输业务的互连:KG_P1P V;B
0M#a;Yf*})ap9T0B
GSM 09.06(prETS 300 975)(p2+)z$t(a ^5kI!y:c
B']QZ;js2Q9Mi
GSM 09.07(prETS 300 604)        PLMN与ISDN或PSTN互连的一般要求:|G9_/j"y@+x-P2P8u

:mb_ E;Q\;dFI;bD GSM 09.07(prETS 300 976)(p2+)
#QwL C"L}Q /u*|F%@(ai:y
GSM 09.08(prETS 300 626)        有关E接口的基站系统应用部件9a6o)n A YAL

*^ p/]b ij7W&u.g GSM 09.09                                       PLMN之间以及与PSTN/ISDN互连的详细信令? K5? aWZ5u+}
"A&E9_|"|s/g4SH
GSM 09.10(prETS 300 605)             MS-BSS-MSC信令过程和MAP间信息单元的映照/`kz8w3P!{)B\J4AA
rF!`D/{1z?9I
GSM 09.11(prETS 300 606)        补充业务的信令互连
,bf+Ll5U'xd )n7xpV9I
GSM 09.90                                       第一阶段的基础设施与第二阶段的移动台之间互连]&{ UH`"~w)W%pF

4b1T ^l5qi W1d4]zUo0Qn5w

0o6Jn+i B|#G*Z **          GSM 11系列:  设备和型号批准规范
!M:C*G-g4{.}#g R#t
1p0I$@f9@'| ? GSM 11.10                                       移动台一致性规范&C)b LNm)Z`)W"s5o"f

#E2t8Y*y6U,uW GSM 11.10-1(prETS 300 607-1)  一致性规范K-L u+L2Lie]

'zIX&usZ!C GSM 11.10-2(prETS 300 607-2)  协议履行一致性规范w4V#arg\9U)\~U Z

#s w+i6k3\^ b GSM 11.10-3(prETS 300 607-3)  第三层摘要测试一致性规范
Q5DB@~g PL ccbXK!f&Z7gC*@
GSM 11.11(prETS 300 608)        用户识别模块与移动设备之间的接口规范
h;Y |P9N'` P
U$C&sc!`hH9b&u GSM 11.11(prETS 300 977)(p2+):wp$u"{-f
6h] t a(zVp-v(kd
GSM 11.12(prETS 300 641)        3V SIM-ME接口规范
Fcx'e1Tb
E?7]3NH+F d:h6R"k} GSM 11.14                                       有关ME接口-SIM卡应用开发工具包规格说明'[ [Uoj!g
Mw9o"c0k
GSM 11.20                                       GSM基站系统设备规范
FqFi6g5io
'G2iy:k e,q GSM 11.21(prETS 300 609-1)     射频方面;S1^-_,mw5i
r o!?uPh
GSM 11.23(prETS 300 609-2)     信令方面
'm!vadMC5g
{%IrT`+@ I3x~vg GSM 11.24(prETS 300 609-3)     码型变换方面{ V ^^9]g
:j:k.ZX9r*XG r o
GSM 11.26(prETS 300 609-4)     重复
t o D[@N3TB3r
6j/F5lF/vcn GSM 11.30                                       移动业务交换中心(J\8`L^7]

U,F4Ot4^Bx~K GSM 11.31                                       HLR规格4j&i2z-JHVf&l;J q}
E8j Fw EE1y
GSM 11.32                                       VLR规格
`u8x"Z yo ez*X ko {3a
GSM 11.40                                       系统模拟器规范1I s'c8m2pL&V"@2A/J+P

DK|Tu GSM 11.50                                       对工作于1800MHz频段的移动台进行型号认证的测试设备&VOP6{ h0j-m~r$n

l `|pd
q L ^*?&g m*ZJE%rk
qLQU*d*y0Z5{0DWo **               GSM 12系列:操作和维护
&wr l xn |J(F )^-Jul8A%dd[$Z%H
GSM 12.00(prETS 300 612-1)     网络管理的对象和结构aJ$If_?0d

nC6TMS#|{ w GSM 12.01(prETS 300 612-2)     GSM 网络管理的公共部分
I I bMmfR
6l1R\IY@)HK GSM 12.02(prETS 300 613)        用户注册、移动设备和业务数据的管理
U4k\$F}dz !b+e(KZi,v7YoV
GSM 12.03(prETS 300 614)        安全性管理
(dARPT \3U
(B X$_ o\k(W?5s B2O GSM 12.04(prETS 300 615)        性能数据的测量
7scIo6N$x
4T*C)}*CS5i-` GSM 12.05(prETS 300 616)        用户注册的事件和呼叫数据
,GK Zt!M;o Np#Mob$k!j r&?8U
GSM 12.06(prETS 300 617)        GSM 网络变动控制EC6KBP,Z3_p

`])T:rYI GSM 12.07(prETS 300 612-3)     运行和性能管理_f}&sA vFdU
E3Q'mF:gj B?5Y
GSM 12.08(prETS 300 627)        用户和设备跟踪
1`4}I-M!O ZgOS}O7_t^~
GSM 12.10                                       移动台的维护
.M [p x&f0M y #~jmI?S9y
GSM 12.11                                       基站系统的维护
4c]0z P1E!K8{0Sj ,F'k2ro]B V)l7d
GSM 12.13                                       移动交换中心的维护 o(YtG+R3[X&w

n xR"n'Rb)P~ GSM 12.14                                       位置登记的维护ogOIL^$K
9EY3X#Ub$gy w
GSM 12.20(prETS 300 622)        网管的进程和消息y-q \9TI#F%V

`'Z!dtry|b C\ GSM 12.21(prETS 300 623)        Abis接口上的网管进程和消息
%^0X8s(Fg%CcJ,f r
:U!L1} Kw5i4h&QBQEm;Y7t GSM 12.22(prETS 300 624)        GSM网管进程和消息对基站控制器的互连

网友:


网友(2010-11-17):
楼主 太好了 太感谢了 我在网上找这本书找了好久  楼主大神啊!

网友(2013-02-27):
非常感谢,正在找这本书

网友:
可惜是扫描版的

网友:
好书,值得阅读

网友(2014-03-19):
谢谢共享,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