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V51的NC verilog仿真报错求助

楼主(2009-12-13):
安装没有问题
报“ncsim: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udm.so: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的错误
是因为没有安装补丁的问题么?但是还补丁哪里有么?

楼主(2010-01-18):
难道没人遇到我这个问题?

网友(2010-08-05):
lz, 我看到你在用ncverilog, 我今天刚装了一个windows版的,可是一运行出现提示:
ncsim:*F,NOLICN: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NC_Verilog_Simulator (5.1) 'lic_error -23'. 应该是license不对,能给个可用的license吗? 先谢了!!!

网友(2011-07-21):
设置用户变量LD_ASSUME_KERMEL=2.4.1

网友(2011-12-26):
Virtuoso Specification Driven Environment

网友(2012-12-18):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linux新人 学习中...
看到有人说是共享库没安装好

网友(2013-04-03):
回复 楼主:

    PATH is not right. if you use cshrc, you need to use "${LDV_ROOT}/blabla" style.

网友(2013-09-09):
请问为什么要设置用户变量LD_ASSUME_KERMEL=2.4.1

网友(2016-10-13):
感觉是license问题,我也遇到同样的,换了licens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