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MW4IC2230吗?

楼主(2009-12-13):
我要用这个做驱动管,输出功率在30~35dbm之间,请问Zload怎么确定啊,做输出匹配是不是直接取datasheet上的Zload做匹配,还是用loadpull仿真去确定loadpull,我用loadpull确定的Zload怎么结果与datasheet上的Zload相差很远,请知道的人跟我讲讲,谢谢哈。

网友:
没用过!看来你是做功放的新手。

楼主:
是新手啊,才开始实际去做,以前都是纸上谈兵。 2# heyg456

网友(2010-01-22):
现在都出来MW7IC2240了,你还用2230?做匹配一般都是直接用给的ZOUT,ZIN,你自己做的没有考虑寄生参数的,调试很头大的,用ADS去简单的计算下,剩余的都是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