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中频放大器TDA6192-T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9-12-13):
请问有朋友用过TDA6192-T的这款中频放大器么?想请教下它的输入输出回路是怎么回事,是如何工作的,还有1脚是如何连接的?可以多多交流关于芯片的使用

楼主:
期待大家的回复,希望可以多多的交流!

网友(2010-01-28):
上面不是写了1脚不用接么??

网友:
输入输出都是差分形式的,1脚是AGC起控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