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cadence测balun的阻抗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我在设计一个RFPA,输入端要用balun将单端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
为了做阻抗匹配,要测量balun的输出阻抗Ztr,我想做AC-simulation然后用电压除以电流。
如果PORT上加一个输入信号而balun右边接一个电阻R,那么测出的阻抗始终是电阻的值也就是balun的输出端向右看到的阻抗,而我想得到的是向左看到的阻抗。
请教各位高手,用cadence模拟时在balun的左右两端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位高手知道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想我找到方法了,应该用sp-simulation而不是ac-smulation。
在balun的右边加port,测s22,然后根据公式
Ztr=Z0*(1-S22)/(1+S22)
算出阻抗。
同理输入阻抗用s11可以算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算,sp仿真结果里直接看z22就好了。

网友(2013-11-15):
大信号能sp仿真?这样准确?

网友(2018-01-11):
回复 网友B:

   balun应该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