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vmm编写验证代码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在VMM搭建的模型中,某个class 里面的task 可不可以在 其它的class或是module 里进行调用呢?如果能, 如何调用?谢谢高手回答~~感谢!!

网友:
先学一下sv吧小同学。。oop的基础知识之类的。。
这问题跟vmm无关。。

网友:
通过层次关系应该可以引用 比如 top.env::goodluck();

网友:
是不是说SV 实现的是标准的OOP?即符合类似于C++ 的继承和派生关系

网友:
可以声明task声明成static,调用时这样class_name::task_name()就行,否则你需要例化一个class_name的实例句柄。

网友:
LS正解

这个和VMM无关
是OOP的问题
LZ还是先看看语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