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消除class-D的pop-click问题!!!

楼主(2009-12-14):
世面上看到了很多关于class-AB消除pop-click方法,不知道如何消除class-D的pop-click?
谢谢大家

楼主:
难道大家都没接触过么?

网友:
我接触过一点, 其实我觉得要消除click-pop的话,首先要弄清楚click-pop是怎么产生的.你懂了是怎么产生的自然知道怎么去消除...呵呵..

楼主:
呵呵,谢谢指点,其实我就是不清楚是怎么产生的,所以请您赐教一下,谢谢!另外class-D和class-AB的机理不一样吧?

网友:
I don't know too. waiting

网友:
道理是一样的,解决办法也是一样的,除了注意电容的选择之外,利用好开机后静音的时间,目前主要就是从这两方面入手.

楼主:
是电容吗?我认为是和输出滤波的电感有关系呢,目前我采用的方法是在芯片内部采用时序控制各级的开启时间的先后。但是我认为就做这一点还不够? 6# vipwl

网友:
个人感觉时序是关键,PD_AMP,PD_PMW,PD_GATEDRIVER 这些时序要依次打开,关断时要反序依次关断.
另外就是输入电容了.外部DAC的共模和运放自身内建共莫之间有RC高通,时间常数为τ ,再二者达到平衡之前别让你的POWER级打开就OK了,否则你的输入断口会相当偶合进一个负的pulse, 所以好好衡量这个  start-up time  ,条条大陆通罗马嘛~~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我曾经这样测试过:class-D输入接外加电阻,然后将这个电阻接电容接地,和将电阻直接接地,二者的pop声没有差别(这时driver的开启时间20ms),所以我认为pop声和输入电容没关系!所以我打算add一个增益递增的block,让它在driver开启后增益逐渐上升,不知道对不对? 8# chenxinweihai

网友:
Class AB 和Class D 产生pop-click原理基本是类似的,都是由于audio经过滤波电容的建立时间和系统直流工作点的建立时间之间有冲突,导致系统刚开始或关闭时出现了audio的失真,解决办法是控制turn on和shutdown时与建立系统直流工作点之间的时序关系就可以。

楼主:
多谢指点,时序方面我曾经试过,但是pop声依然比较大,和市面上的产品还有很大差别。所以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0# pol_sky

网友:
多谢指点,时序方面我曾经试过,但是pop声依然比较大,和市面上的产品还有很大差别。所以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0# pol_sky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用示波器同时扎出SHUTDOWN信号和运放内建共摸点的信号,把这段时间细化,看看而者上升稳定情况,对了,你RC参数是怎么确定的呢?还有你的系统增益是多少?增益越大需要的start-up time越长.要是都不行,只有去内部找原因了,比如PMW信号过冲..等等..

网友:
与楼主同问,希望高手能指点迷津!

网友:
14# 哲平信

楼主:
细化波形上看,我发现是在开启的瞬间正负输出两端之差不平,就是二者之差有个glitch,我认为应该是这个glitch引起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glitch? 12# chenxinweihai

网友:
特地前来学习~~

楼主:
哈哈,谢谢来顶! 17# wind2000sp3

网友(2010-01-31):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0-09-09):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了顶一个

网友(2010-12-14):
呵呵,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1-01-13):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电路的输入信号传输到耳机了

楼主:
输入信号我想可能会有一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