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运放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这个是标准的2级运放 输入dc电压为1时所有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
现在仿真相位裕度 结果出来的是增益为0 电容和电感都给的是1T。
图3是对Vsin的设置
图片是上传的 显示比较慢 (不是附件不要下载哦)
请大家看下。

网友:
去掉电感应该就ok了

楼主:
去掉电感还是不ok

楼主:
恩 我把电容和电感的 值改了下 请大家看下 图中deg 和拉扎维书上有点不一样  (书上的起始点为0)

楼主:
请大家看下

楼主:
米勒电容 太大了点

楼主:
大家看下 图5中deg 和拉扎维书上有点不一样  (书上的起始点为0)

网友:
从1mHZ开始AC sweep看看

网友:
why legends are V1, V2?

网友:
电感没用,调整电阻和电容的大小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
你要看输出节点的相频曲线才能得到像书上的那个图??我不明白你输出的V1,V2是哪个节点的。
你这个图是运放交流仿真的图,电感和电容的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
你的Vin+和Vin-是不是接反了啊,要是接反了的话,相位就是从180开始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电感电容?
直接在v+加个电压ac,然后不就可以看零极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