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中如何将仿真波形保存为图片格式的文件

楼主(2009-12-14):
在“File/Export/Image”导出的图片为黑屏,看不到波形,请问何解?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把波形窗口undock后,在file里export即可

网友:
把波形跑出来以后,在File/Export/Image 弹出保存图片的对话框,保存即可。刚才试了一下没问题。

网友(2011-11-15):
按照这种方法保存的是黑屏啊,求解

网友(2012-11-28):
已经解决。是不是输到桌面上了?modelsim不能与中文路径有任何关系。输出为黑色是因为输出路径包含了中文。有的操作系统(我的XP)把没有把“桌面”替换成“desktop”,所以出错。比如直接输出到D盘即可。

网友:
学习了,是不能放到桌面上,不然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