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几道模电考研试题

楼主(2009-12-14):
麻烦各位帮我解答几道模电试题

楼主:
难道就没人会吗

网友:
敢问考哪里 最后这道这么复杂

网友:
先做第一题,Ie1>Ic1=Ib2,Ie2=Ic2+Ib2=Ic2+Ic1即流过R3的电流小于流过R2的电流,这样BG1 没有饱和。如果饱和的话,R3 的电流大于R2的电流。
VD1+VD2=3.7V------>VR1=3.7-0.7=3V
IR2=3V/300欧=10mA
IR2=Ie1+Ic2
Ic1=Ib2
Ic2=100Ib2
Ie1=Ib2*101/100
IR2=(Ib2*101/100+100Ib2)=10mA
101Ib2=10mA
Ie2=10mA
所以   VR3=10mA*510欧=5.1V

网友:
第二题感觉比较难啊,
(1)当Vin=-10V时,BG1截止,输出被D1钳位,为12V,接负载为11.7V
(2)当Vin=0V时,输出被D1钳位,所以为负,BG1饱和,输出为-7+0.3=-6.7V

网友:
选择题
1、+12V
2、+5V

网友:
BG6保护电路,控制BG1和BG2 的截止
BG3恒流电路
BG4过流保护
至于输出电压, 不算了,12V左右

网友:
guyanqiu:选择题  1、+12V  2、+5V 你的答案错了。

网友:
应该是这样子的:
比较器的正端0V,负端3.6V,所以输出为低电平。由于R2上有电压,一端12V,一端约-12V,所以形成一个大电流。通过BG1流出。故,BG1(比较器输出为-12+0.7=-11.3V)的基极为-11.3V,集电极约为-12V。
故BG2截至。输出电压为0V。

网友:
这是考哪?不去上也罢。感觉这些东西满陈旧的。跟20多年前的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这样子的:
比较器的正端0V,负端3.6V,所以输出为低电平。由于R2上有电压,一端12V,一端约-12V,所以形成一个大电流。通过BG1流出。故,BG1(比较器输出为-12+0.7=-11.3V)的基极为-11.3V,集电极约为-12V。 ...
引用 网友A:

BG1有电流流过,R3上就有压降,BG2怎么会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