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命令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大家好
我才开始学DC,想知道如何加载load值,我是用的DV,输出端口位数比较多,一个一个加比较麻烦,那么如何才能同时加上多个load负载的值呢
比如我要设置一个输出端口的值set_load 1.000000 [get_ports "filter[21]"],如何才能把filter[0]到filter[23]都赋成1呢?

网友:
set_load 1.000000 [get_ports "filter"],不特别注明第几bit就行了

网友:
甚至可以使用通配符么

网友:
ctrl按住点选

网友:
楼上的是DV?

楼主:
谢谢二楼,蛮好用的

网友:
直接用非图形界面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