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还是肖特基模型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本人目前做一个升压电路,
用以前的肖特基模型(在网上找的)只能升到20V左右,
后来经过人的指点,改了模型,能升到40V了,
但是这有个问题,实际上准确的肖特基模型会是什么呢?
万一仿真能升到40V, 而实际升不上去呢,
这样很不好确定功率管的宽长比和面积,
希望高人能解答这个问题!
不胜感激!

网友:
你能不能透露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工艺?改了什么参数?

楼主:
将BV增加
将CJ0 减少

网友(2017-12-19):
不好确定功率管的宽长比和面积

网友:
本人目前做一个升压电路,
用以前的肖特基模型(在网上找的)只能升到20V左右,
后来经过人的指点,改了模型,能升到40V了,
但是这有个问题,实际上准确的肖特基模型会是什么呢?
万一仿真能升到40V, 而实际升不上去呢,
这样很不好确定功率管的宽长比和面积,
希望高人能解答这个问题!
不胜感激!..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boost 使用外部 肖特基  只要外部肖特基 model 还可以应该可以
但就怕 肖特基有是否有漏电
功率管的宽长比和面积 应该看输出多少电流吧

还是你使用工艺有带 肖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