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确定L,C等参数?

楼主(2009-12-14):
做了半天DCDC,发觉自己很多东西没有搞懂……
拿小电流buck型来讲,书上总说取L要使电流纹波是最大电流的几分之几,可是这个几分之几的根据又是怎么来的呢?我知道L取小了会使输出纹波变大,取大了DCR会增加相应也会变慢,还有其他因素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想问的就是,这个“几分之几”是折中哪些因素而定下来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2010-02-01):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我倒没有这样去做,电感L的选择应该从你的最小loading current和你所希望的工作mode去考虑选择。。
比如如果希望你的DC工作在CCM mode,那你的电感L的选取至少要大于等于你所计算出来的值,怎么计算资料上都有介绍,。。电容C主要是考虑你的output ripple这个SPEC。

网友:
輸出電容的計算與你的開關頻率有關,電感選擇的几分之几,只能參考,實際還是要通過你自己實際做出來的電路去分析和逐步修正參數的,"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呀!

网友(2010-03-05):
C的选择一般看你的output 功率和电压纹波的SPEC来决定的.
L的选择 主要是看直流/交流感量,电流尖峰值,还有CCM 和DCM工作模式这些.

网友:
计算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