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一个cell可以在画图时直接改宽长比就可以

楼主(2009-12-14):
怎样做一个cell可以在画图时直接改宽长比就可以

网友:
使用Cadence下的migrate工具可以做到工艺移植,我只用过IC5141下的,但不能大批量的调整,使用限制很多。据说,更高版本的可以实现整体版图的工艺特征尺寸的转换。
http://www.cadence.com/products/ ... /pages/default.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