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M9000的请教

楼主(2009-12-15):
DM9000在初始化时,读出的ID错误,无法完成初始化,请高人指教。
片选没有重复,16位数据线上挂了4个元件,一个是DM9000,一个是Norflash(备用,没有初始化)和两个FPGA。
最初移植Kernel时,该网口是可以通的;后来在FPGA里烧进去程序后就不通了,擦了FPGA的程序后又可以通;再后来,FPGA的程序有没有都不通了。
检查了DM9000的电源和晶振都是没问题的,启动过程中的复位信号也很好。
测试晶振的输出引脚X2为25M,平均电压1.6V,与输入X1相同,与能正常工作的板子也相同;
测试复位和片选:用示波器在上电过程中可以捕捉到明很好的电平下降信号。

请高手指点下,这样的过程能不能确定DM9000本身是好的?有何进一步测试排除故障的方法。谢谢

楼主:
补充下:后来把两个FPGA都烧成输入,问题仍然存在。

网友(2011-06-03):
提供嵌入式以太网,专业支持:ENC28J60  DM9000AEP ,DM9000CEP, DM9000EP,DM9010EP,,DM9161EP, DM9161AEP, DM9161CEP,DM9008AEP DM9620EP,DM9621NP  等产品以及匹配网络滤波器,集成网络变压器RJ45 PH163539,HR911105A HR911103A,HR901170A, J00-0065NL ,RTL8201CP  ENC28J60  工业级产品:DM9000CIEP ,DM9161BIEP ,DM9161CIEP 和工业级网络变压器  联系扣扣1547311723, 1547311723@QQ.COM

网友(2014-04-09):
深圳市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是台湾联杰国际(DAVICOM) 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磁威(MAGCOM)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授权代理商,供应DAVICOM全系列產品DM9000EP DM9161AEP DM9000AEP DM9601EP DM9161EP DM9620 DM9006EP DM8806AFP 及MAGCOM全系列产品:HS12369 HS12361 HS9001 HS9016 .....原装正品,供货稳定价格优惠,欢迎大家咨询订购。我们不仅负责销售,更加注重的是产品的推广和服务;

贵公司在开发产品时,我们可以免费为贵公司提供:
1)芯片的数据手册,原理图.
2)Layoeut PCB(布板指南).
3) 中文编程指南
4)Drive.   ps:Linux drive/wince drive/vxworks/neucleus/.c/csos
5)如遇技术问题,原厂FAE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联系我们]:如需开发资料的请与我联系,谢谢!
李 sir:027-87880506,027-87207595
Mobile:13469977252
E-mail:baron_li@axwdragon.com
MSN:baron_li1@hotmail.com
QQ:1596190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