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对轨输出级设计讨论

楼主(2009-12-15):
这是一个经典的轨对轨输出级,教研室讨论好久之后还是无定论,希望懂得人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只是opamp 的output stage, 典型的CLASS AB output

楼主:
2# fuyibin 这个我明白,资料上说这个说的很清楚,但是具体小信号是怎样工作的很模糊,特别是那两个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和两个浮动电流源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能否具体解释一下,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特别是那两个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和两个浮动电流源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
我猜你可能指的是PM17/NM17 和PM18/NM18这两对transistor,这个结构中文应该叫做阻抗传输器,从PMOS的S端向下看到的阻抗是gmn/gmp*Ron, Ron是nmos cascode current source loading 的Rout,从NMOS的S端向上看到的阻抗是gmp/gmn*Rop, Rop是pmos cascode current source loading 的Rout,其实没什么深奥的,自己动手推导一下就OK了

楼主:
4# fuyibin 好的,我自己推导一下,谢谢

网友(2010-07-15):
看不了图。。。

网友(2011-10-19):
最近也在看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2014-05-09):
这个输出级很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