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求助产生时序电路问题

楼主(2009-12-15):
用verilog编写的时序电路编译通过了,但是就是没有波形,所以想请教大虾我的问题出在那里?时序电路主要是想通过计数的方法来得到想要的波形,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control_panel_write_sram(clk40,rst,FLAGB,
                                             clk_irst,clk_shr,clk_intg,clk_shs,clk_sti,clk_clk);

    input clk40; //输入时钟40M
    input rst;
     input FLAGB;

    output     clk_irst;
    output      clk_shr;
    output     clk_intg;
    output     clk_shs;
    output     clk_sti;
    output     clk_clk;

    reg        flagb;
    reg        clk20;
    reg        clk_irst;
    reg          clk_shr;
    reg           clk_intg;
    reg        clk_shs;
    reg        clk_sti;
    reg        clk_clk;
    reg        clk_clk_en;
    reg        AFE_CS;
    reg        AFE_NS;
    reg [11:0] count_clk_AFE;
    reg [2:0]  count_clk_sti;
    reg [9:0]  count_600;
    reg [8:0]  count_clk_clk;
    reg [9:0]  count_clk_down;
    reg [2:0]  count_clk_shr;
    reg [2:0]  count_clk_intg;
    reg [9:0]  count_clk_tft;
    reg [6:0]  count_clk_shs1;
    reg [2:0]  count_clk_shs2;
    reg [2:0]  count_clk_shs3;

    parameter    AFE_IDLE              = 12'b000000000001;
    parameter    AFE_SET          = 12'b000000000010;
    parameter    STI_DOWN         = 12'b000000000100;
    parameter    IRST_DOWN_CLK_UP = 12'b000000001000;
    parameter    CLK_33_EN          = 12'b000000010000;
    parameter    SHR_UP               = 12'b000000100000;
    parameter    INTG_DOWN           = 12'b000001000000;
    parameter    INTG_UP               = 12'b000010000000;
    parameter    SHS_DOWN           = 12'b000100000000;
    parameter    SHS_UP               = 12'b001000000000;
    parameter    ONE_PULSE_END    = 12'b010000000000;
    parameter    AFE_HALL           = 12'b100000000000;

   always @ (posedge clk40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flagb<=0;
        else
            flagb<=FLAGB;
    end

    ////////////////////////////////////////////clk20 pulse
     always@ (posedge clk40 or negedge rst )
        begin
            if(!rst)
                 clk20<=0;
                    else if(flagb==1)
                        begin
                            clk20<=~clk20;
                        end
        end

    //////////////////////////////////EOC count when 600 then stop read
         always@ (posedge clk_clk or negedge rst )
        begin
            if(!rst)
                 count_600<=0;
                    else if(flagb==1)
                        begin
                            count_600<=count_600+1;
                        end
        end

    ////////////////////////////////////////////AFE STATE MACHINE
    always @(posedge clk20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AFE_CS<=AFE_IDLE;
            else
                AFE_CS<=AFE_NS;
        end

    always @(AFE_CS or flagb or count_clk_sti or count_clk_clk or count_clk_down or count_clk_shr or count_clk_intg or count_clk_tft or count_clk_shs1 or count_clk_shs2 or count_clk_shs3 )

    begin
        case(AFE_CS)
            AFE_IDLE:
                begin
                    if(flagb==1)
                        AFE_NS=AFE_SET;
                    else
                        AFE_NS=AFE_IDLE;
                end
            AFE_SET:
                begin
                    if(count_clk_sti==3'b100)         //  4)
                        AFE_NS=STI_DOWN;
                    else
                        AFE_NS=AFE_SET;
                end
            STI_DOWN:
                begin
                    AFE_NS=IRST_DOWN_CLK_UP;
                end
            IRST_DOWN_CLK_UP:
                begin
                    if(count_clk_clk==9'b101001001)             //329)
                        AFE_NS=CLK_33_EN;
                    else
                        AFE_NS=IRST_DOWN_CLK_UP;
                end
            CLK_33_EN:
                begin
                    if(count_clk_down== 10'b1000001011)                  //523)
                        AFE_NS=SHR_UP;
                    else
                        AFE_NS=CLK_33_EN;
                end
            SHR_UP:
                begin
                    if(count_clk_shr== 3'b100)                    //4)
                        AFE_NS=INTG_DOWN;
                    else
                        AFE_NS=SHR_UP;
                end
            INTG_DOWN:
                begin
                    if(count_clk_intg==3'b100)                      //4)
                        AFE_NS=INTG_UP;
                    else
                        AFE_NS=INTG_DOWN;
                end
            INTG_UP:
                begin
                    if(count_clk_tft==10'b1111110001)                   //1009)
                        AFE_NS=SHS_DOWN;
                    else
                        AFE_NS=INTG_UP;
                end
            SHS_DOWN:
                begin
                    if(count_clk_shs1==7'b1101101)                     //109)
                        AFE_NS=SHS_UP;
                    else
                        AFE_NS=SHS_DOWN;
                end
            SHS_UP:
                begin
                    if(count_clk_shs2== 3'b100)                        //4)
                        AFE_NS=ONE_PULSE_END;
                    else
                        AFE_NS=SHS_UP;
                end
            ONE_PULSE_END:
                begin
                    if(count_600<599)
                        begin
                            if(count_clk_shs3==4 && flagb==1)
                                AFE_NS=AFE_SET;
                            else
                                AFE_NS=ONE_PULSE_END;
                        end
                    else
                        AFE_NS=AFE_HALL;
                end
            AFE_HALL:
                AFE_NS=AFE_HALL;
            default:
                AFE_NS=AFE_IDLE;
        endcase
    end
     //**************state machine output***********************
    always @(posedge clk20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lk_irst<=0;
                    clk_shr<=0;
                    clk_intg<=0;
                    clk_shs<=0;
                    clk_sti<=0;
                    clk_clk<=0;
                    clk_clk_en<=0;

                    count_clk_AFE<=12'b0;
                    count_clk_sti<=3'b0;
                    count_clk_clk<=9'b0;
                    count_clk_down<=10'b0;
                    count_clk_shr<=3'b0;
                    count_clk_intg<=3'b0;
                    count_clk_tft<=10'b0;
                    count_clk_shs1<=10'b0;
                    count_clk_shs2<=3'b0;
                    count_clk_shs3<=3'b0;
                end
            else
                begin
                    case(AFE_NS)
                        AFE_IDLE:
                            begin
                                clk_irst<=0;
                                clk_shr<=0;
                                clk_intg<=0;
                                clk_shs<=0;
                                clk_sti<=0;
                                clk_clk<=0;
                                clk_clk_en<=0;

                                count_clk_AFE<=12'b0;
                                count_clk_sti<=3'b0;
                                count_clk_clk<=9'b0;
                                count_clk_down<=10'b0;
                                count_clk_shr<=3'b0;
                                count_clk_intg<=3'b0;
                                count_clk_tft<=10'b0;
                                count_clk_shs1<=10'b0;
                                count_clk_shs2<=3'b0;
                                count_clk_shs3<=3'b0;
                            end
                        AFE_SET:
                            begin
                                clk_irst<=1;
                                clk_sti<=1;
                                count_clk_sti=count_clk_sti+1;
                            end
                        STI_DOWN:
                            begin
                                clk_sti<=0;
                            end
                        IRST_DOWN_CLK_UP:
                            begin
                                clk_irst<=0;
                                clk_clk_en<=1;
                                count_clk_clk=count_clk_clk+1;
                            end
                        CLK_33_EN:
                            begin
                                clk_clk_en<=0;
                                count_clk_down=count_clk_down+1;
                            end
                        SHR_UP:
                            begin
                                clk_shr<=1;
                                count_clk_shr=count_clk_shr+1;
                            end
                        INTG_DOWN:
                            begin
                                clk_shr<=0;
                                count_clk_intg=count_clk_intg+1;
                            end
                        INTG_UP:
                            begin
                                clk_intg<=1;
                                count_clk_tft=count_clk_tft+1;
                            end
                        SHS_DOWN:
                            begin
                                clk_intg<=0;
                                count_clk_shs1=count_clk_shs1+1;
                            end
                        SHS_UP:
                            begin
                                clk_shs<=1;
                                count_clk_shs2=count_clk_shs2+1;
                            end
                        ONE_PULSE_END:
                            begin
                                clk_shs<=0;
                                count_clk_shs3=count_clk_shs3+1;
                            end
                        AFE_HALL:
                            begin
                                clk_irst<=0;
                                clk_shr<=0;
                                clk_intg<=0;
                                clk_shs<=0;
                                clk_sti<=0;
                                clk_clk<=0;
                                clk_clk_en<=0;

                                count_clk_AFE<=12'b0;
                                count_clk_sti<=3'b0;
                                count_clk_clk<=9'b0;
                                count_clk_down<=10'b0;
                                count_clk_shr<=3'b0;
                                count_clk_intg<=3'b0;
                                count_clk_tft<=10'b0;
                                count_clk_shs1<=10'b0;
                                count_clk_shs2<=3'b0;
                                count_clk_shs3<=3'b0;

                            end
                        default:
                            begin
                                clk_irst<=0;
                                clk_shr<=0;
                                clk_intg<=0;
                                clk_shs<=0;
                                clk_sti<=0;
                                clk_clk<=0;
                                clk_clk_en<=0;

                                count_clk_AFE<=12'b0;
                                count_clk_sti<=3'b0;
                                count_clk_clk<=9'b0;
                                count_clk_down<=10'b0;
                                count_clk_shr<=3'b0;
                                count_clk_intg<=3'b0;
                                count_clk_tft<=10'b0;
                                count_clk_shs1<=10'b0;
                                count_clk_shs2<=3'b0;
                                count_clk_shs3<=3'b0;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C:%5CDocuments

网友:
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波形?

楼主:
我把一个T-SCan时间分成2000份计数,如图片所示,不过出来的不是波形,而全部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