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突然发现assign用的好少

楼主(2009-12-15):
突然发现在我的设计中assign用的好少,或许是我对assign理解不够吧,assign 在模块中并行执行,每一次时钟跳变就有输出。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在并行移位转串行输出中很典型,可是其他的地方想不出如何用assgn ,也好像用不上。不知道大家有类似感觉没有?谢谢!!交流加深理解……

下面回帖的朋友 ,真是对不住了,由于发帖时间紧凑,可能没说清楚。下面补充一下
现在我写到的很多代码(主要涉及 时序驱动、状态机)基本没有用到VERILOG 里面的 连续赋值assign,常用到就是 always 模块、if else  ,case  \begin ....end ,由于有的资料说,少用 for 语句,其实我还没有用到过 while 。
我发贴的意思就是:之前学到的 主要赋值——连续赋值和过程赋值,其中之一 assign,居然很少用到。可能像5楼的朋友说的一样,实现组合逻辑很好用吧 ,我现在没做什么组合逻辑。

网友:
简单的组合用assign很方便

网友:
照着书上的用法用了,也没有多想

网友:
什么东东啊,听不懂

网友:
assign用来实现组合逻辑很有用,不过不懂楼主的问题

网友:
并行移位转串行输出中很典型??不懂...

网友:
一切跟着感觉走,,,,大道无形,只要遵守着硬件实现就OK了,自己明白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没看过并行移位转串行输出的代码吗?好像出现的很频繁呀,里面的assign应用 很典型,所以我记得。

网友(2010-02-10):
I use mayn assign in combination logic

网友:
lz居然说“我现在没做什么组合逻辑”,
太让人寒了

网友(2010-03-24):
主要看实际情况而定吧

网友:
assign 感觉是 组合逻辑用的多,时序设计用的少

网友:
assign 就是用来换名字的,完全可以不用assign

网友(2010-05-29):
的确很少用。我只用过assign data_out=data;而已

网友:
芯片设计时,设计者应该有个初步的轮廓,电路中存在哪些时序电路,除此之外的组合逻辑都应该用assign来描述电路。

网友:
assign 用来做组合逻辑最合适的
和时钟跳变没有关系
楼主看看verilog语法吧

网友:
看不懂楼主说什么

网友:
好像是用的比较少

网友:
三态信号或者是用条件运算符的时候,都是用assign

另外就是为了减少打拍的时候,也会用assign,而不用always块

网友:
assign用起来很好的啊,是wire类型,不占体积。就是组合逻辑。不要所有的东西都设成reg,这样综合的时候面积占得太大了吧

网友:
支持楼上阿童木!
如果只是时序电路里面有一部分也是组合电路的。如果不用组合电路,那真是很简洁的设计啊

网友:
一般的组合逻辑模块,知道它要实现的作用,用always模块写很方便。如果用assign去写,还要画卡诺图分析组合逻辑,很麻烦。一般比较简单的连线或组合逻辑用assing,复杂的都用always

网友(2010-11-30):
我的理解就是assign是为了提高程序可读性的

网友:
assign是组合逻辑,是最直接的语法,大的design里往往很多

网友:
assign语句实现的组合逻辑应该都是可以用always语句替换的。
简单的逻辑或者更名,用assign语句简单方便,代码紧凑。
如果复杂的组合逻辑用assign语句写,不但复杂难懂,而且降低仿真效率,增加仿真时间。

网友:
综合完了一个ASSIGN都没有了

网友:
恩,我的设计也很少,基本没有ASSIGN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可能你的理解还有一点问题!

    数字芯片中除了FF就是组合逻辑!

   就算你用always写的综合出来也是DFF + 组合逻辑!

   全是DFF的东东我还没有见到过,什么功能都实现不了!

网友:
简单组合逻辑 不需要状态机决定的变量 用assign方便

网友:
assign 我用得很多, if else等条件判断语句我也会用,但是有时把if else等条件语句转换成assign语句可以使程序简洁,判断条件和变量含义更清楚一些,所以我推荐大家适当使用assign语句

比如:
     if (((addr >= 0x200) && (addr<0x300))  &&  (we))

转换成
    assign addr_cs = ((addr >= 0x200) && (addr<0x300));
      if (addr_cs && we)
虽然增加了一个变量addr_cs, 但有助于代码易读和思路清楚一些,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大家明白就行

网友:
比较习惯用always

网友:
不用组合逻辑,楼主你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