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Xilinx FPGA的问题

楼主(2009-12-15):
Xilinx FPGA如果端口设置为高阻态的话,用MCU读其值应该是高还是低?
多谢

网友:
可以人为设定成上拉或下拉。

网友:
这个不好讲,可能是低,也可能是高。尽量不要这么使用,除非你不关系读到的值。

网友:
为什么要使用这种不规范的做法呢?没有必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