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2.4V的基准

楼主(2009-12-15):
正在设计一个ADC,参考电压是4.096V 12Bit的
想设计2.048的基准,然后用Buffer把电压升上去
如果设计1.2V的基准,那么误差就会被放大得比较大;
如何设计2.4V的基准,工艺只有寄生的pnp管,如果用两个Vbe相加的结构,corner比较难通过;如果用任意电压的结构,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CORNER为什么有问题啊?

网友:
LZ可以找一下低压基准的电路图  SANSEN 书里面有
可以将普通的VREF电压在加上一个系数。也就是1.2*2可以的到2.4V的基准了

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到你的意思了

网友:
如果不需要驱动能力应该可以用两种温度系数电流叠加在一起加在输出电阻上就能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cancan77,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先产生1.2V的基准,然后 用buffer把电压升上去到2.4V。另一种是用两种温度系数的电路加在输出电阻,直接调到2.4V。
请问这里中方式哪一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