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cmos工艺的drc.com文件能在biacmos中用吗?

楼主(2009-12-15):
请问,在做drc检查的时候,能不能将cmos工艺的drc.com文件用在biacmos中,我现在用的时候总是报错,提示"ERROR:THE INDISK FILE MAY NOT EXIST:/HOME/...../GDSFILE"
    我的.gds文件放在一个专门的gds文件夹中,drc.com放在drc文件夹中。

   还有一个就是我运行jxrun.com的时候提示命令找不到,但是我在drc文件夹中明明看到有这个文件的。请高手解答,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你的drc.com对所需Design Rule有定义就可以用。

楼主:
我找到了biacmos的后缀为.ev的文件,但是进行PDRACULA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home/cwtan 13 = /home/cad/cadence/ic5141/tools/dracula/bin/64bit/PDRACULA drc.ev
*******************************************************************************
*/N*  DRACULA3 (REV. 4.9_64.06-2006  / LNX64          /GENDATE: 6-JUN/2006  )
                    *** ( Copyright 1995, Cadence ) ***
*/N*     EXEC TIME =18:48:34       DATE =17-DEC-2009     HOSTNAME = icserver
*******************************************************************************
:/g drc.rul
:/f

** ERROR : THE INDISK FILE MAY NOT EXIST: /home/cwtan/proj/ic/layout/drc/GDSFILE

**** ERROR(S) HAS(HAVE) BEEN DETECTED ****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R) ?